[工仪] 用这种便宜的表头,可以自己做实时显示电流电压的移动电源

楼主(2020-02-29):
以前买,最便宜可以到3元。

拆了壳子,焊到板子上,还是很亮的。本身耗电十几MA..

移动电源,在输出少于50ma的时候,自己就关机了。当然不能一直亮着的。

楼主:
可方便的测量出USB口的输出电压和设备的工作电流; 2,体积小巧,无需电源和其它附属设备,即插即用;也可检测USB充电器输出的电压电流是否达标;适用于工厂,实验室及用户。

技术指标:
工作范围: 电流(0—2.5A)检测手机充电器电压能不能达标DC5V

工作范围:U=3~7.5V   I=0~2.5A
分辨率:电压10mV 电流10mA
误差:电压<±1%  电流<±2%
满量程压降:200mV(测量电流时)
工作温度: 0-60℃

产品尺寸:53*35*14mm

包装:PE袋

本电能测试仪采用新一代4位半双重积分式循环转换集成电路,配有精密带隙基准源,量程准确,精度高,工作稳定,性能可靠,抗干扰能力强,耐高温.可用于测量USB接口、手机充电器、U盘等产品的供电或耗电情况。

1、本品可测量USB供电设备空、负载时的电压,USB终端设备工作时的电压电流。

2、 电流电压循环显示,使用简单方便实用。

3、 小巧易携带,无需另接电源。

网友:
我记得发过帖子说用便宜万用表改表头是一个意思

网友:
那么便宜啊,能发个链接吗?

楼主:
其实就是电压,电流自己切换着显示。。。。
自己集成到移动电源里。最合适。

网友:
这东西还是有点问题的,有时快充不行,有时小电流也有问题。

网友:
它怎么测量电流??

网友:
为啥充电时要一直显示电流电压呀  这个不就是测试的时候用一下嘛  难道全程都要看

楼主:
其实就是实时电压,电流自己切换着显示。。。。

自己集成到移动电源里。最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