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航嘉磐石400瓦电脑电源

楼主(2020-02-29):
今天去卖纸壳,看到废品堆上有一个电脑机箱。打开看了下东西还挺全。内存4g。500g硬盘。独立显卡。航嘉400瓦电源。amd4盒cpu。后边还有3.0接口。配置还可以。心想肯定是坏的。问老板多少钱。老板说7毛钱一斤。称完12块钱。心中窃喜。有一样好的也值了。交钱赶快回家。到家通电果然是坏的。不启动。连电源风扇都不转。换个电源测试,开机了。确定电源坏就拆开看看能不能修。航嘉的做工还是可以的。用料实在。连pfc电感也是真线圈的。目测板上有一处明显过热发黄。有一个16伏1000微法的待机电容怀孕。在别的板上拆了一个换上,通电启动,风扇也转了。电压也有了。装机上电,开关按下。电脑像脱了缰的野狗,嗷嗷风扇启动。显示器出画面,进系统。鲁大师跑分6万多。压力测试5分钟也很稳定。维修结束。电脑长期不断电,待机电源工作也会发热烤坏电容,还浪费电。不用还是断电比较安全。

网友:
都电源不怕被炸 是勇士

网友:
超值啊!不过lz那边回收站还在运行吗?我这都已经关门将近3个月了

网友:
我这怎么没有这种废品站

楼主:
刚开两天有关了

网友:
太超值了啊

网友:
刚一样主板的不开机,清清内存金手指开机了

网友A:
捡的垃圾比我的大奶都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捡的垃圾比我的大奶都好
话说电脑和你的这个部位咋比?比个头还是比方圆?

网友:
还在用250的u,这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电脑和你的这个部位咋比?比个头还是比方圆?

神回复。同样9年义务教育,你为什么这么优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说电脑和你的这个部位咋比?比个头还是比方圆?

看来楼主不混图吧,图吧对于这种捡的电脑称为垃圾,捡垃圾的人自嘲为垃圾佬,大奶是指家里配置最好的一台电脑,二奶次之,三奶、四奶。。。。。越来越次

网友:
嗯,技嘉主板也不错的。
有一次见到楼道里垃圾袋里一个电源,就学雷锋帮忙把垃圾袋扔进垃圾箱,而电源拿回家,换掉一个怀孕电容留作备用了。

网友:
技嘉主板供电真多

网友:
垃圾佬来表示羡慕,话说老板收的时候多少钱?5毛一公斤?我们这边收这东西至少都给二十呢吧,我们去他那里拿就是五十起了,买精了。

网友:
发财了,恭喜恭喜!

网友:
电脑像脱了缰的野狗?这是啥情况?话说你那17一台太便宜了吧,,,我们这一般30、40一台,,,再说也没开业吧回收站,要我说我最中意的是板,U,,技嘉大板一水的紫色三洋固态

网友:
amd640不知能比得上i5-2400么

网友:
真心便宜,超值

网友:
楼主赚大了,看看硬盘有没有小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