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一个 silver link usb3.0 hub

楼主(2020-02-29):
拆了一个 usb 3.0hub
不太稳定 想加强一下供电 大家看看加电容的位置 加多大的电阻 多大的电容。谢谢

楼主:
供电段,刚才看了一下。阶段的那边是led的位置

网友:
usb3  原来有10个线哦,我之前有个O记的7口usb3,后来卖了,usb和电源接口不在同一侧,设计太失败了,受不了

网友:
外置供电插上就行了,省事

楼主:
现在插上老师提示未识别的usb设备

网友:
QQ上是你问得吧

网友(2020-05-01):
供电不错啊,那么多的贴片电容

楼主:
你认错人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