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魔百和网络机顶盒

楼主(2020-02-29):
      我家有一台液晶电视LG的,型号是47LB7RF-TA,和魔白和在一起用挺好的,我想把它变成一个智能电视,用手机也能控制可以吗?还需要配置什么吗?
先谢谢大家啦!

网友:
魔百盒确实有开端口的,
可以在手机上连进去作简单的遥控,
找个局域网的端口扫描工具看一下就行了

网友(2020-04-06):
直接安装悟空遥控器就行,盒子和手机都安装,同一wifi网络下,直接可以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