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 元作 』普通锂电池,最低放电到多少V ?

楼主(2020-02-29):
普通锂电池,最低放电到多少V ?
拆机锂电池,控制板质量不好,往往放电过低 。
哪位坛友了解,普通18650电池 ,最低放电到多少V安全?

网友:
2.75V  字数补丁

网友:
3V左右,再低也放不出多少容量了,还容易损坏电池

网友:
最低2.7伏特,字数.......

网友:
3V
在往下放也没多少电了

网友:
容量测试4.2-----2.75,3v以下就没什么电

网友:
2.7v 2.5v都有,那些大的品牌电池淘宝介绍参数里面都有,坛友们说的好高点没事别低2.7-3.0。我以前也以为是2.7,买了几块tp4056充放一体板放电截至2.5.一查还真有2.5的电池。

网友:
2.75V一般也不会放到这么低

网友:
但保护板不少是2.5的

网友:
他们说锂电池电不能放的太低,折寿。我T12电池板的设定19.8V告警,折合每颗3.3V

网友:
动力锂电能低一点,这个电池求赠送

网友:
有2.5V,有2.75V,看各个厂家的说明书,但一般放到2.75V最好,能延长使用寿命。低于2.5V就过放了,会损坏电池的

网友:
一般放到3V就行了,再低,会伤害寿命

网友:
一般情况下,锂离子电池(钴酸锂)最低截止放电电压是2.75V,不可低于2.4V,低于2.4V电池内的部分材料会“碳化”。研究表明,锂电池从3V降到2.4V这段期间,所释放的能量只占总容量的3%左右,所以理想的锂电池放电截止电压应为3V。磷酸铁锂电池放电截止电压可低到2V。

网友:
保护板一般是到2.75,其实3一下基本就没多少电了。要想长寿,就到3吧

网友(2021-02-24):
建议还是不低于3V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