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 元作 』 拆修电热水壶!

楼主(2020-02-29):
『 元作 』 拆修电热水壶!
开关坏了

找出来好的开关

拆电水壶

开关这里有些氧化

用布条抛光一下

装上好的,换下坏的开关

烧热水洗手,洗头还不错 。

完毕,谢谢欣赏 。

网友:
用布条抛光,真有耐性,我直接砂纸磨,哈哈

网友:
家里坏了4个了,可惜不会修,都仍了

网友:
我也有个坏掉的,接近烧开的时候会断电,冷一会儿自动再通电、再烧水,然后又断电。。。不知道是哪儿的毛病?

网友:
触点容易坏~

网友:
触点容易坏 接触不良 很常见

网友:
细点的砂纸。。怀疑黄尚开始做维修了。

网友:
电热壶开关的问题就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