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来了,有个exe程序每天需要开机运行5分钟,能不能在群晖里实现?

楼主(2020-02-29):
   有个exe软件,需要每天开机运行5分钟,之前都是电脑自动启动运行然后关机。想着家里有个群晖,能不能在群晖里实现自动运行exe?

网友:
群晖是linux类系统,怎么能运行exe?

网友A:
群晖是linux,exe是window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群晖是linux,exe是windows的

能不能打包到docker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打包到docker里

没玩过docker,不过貌似可以,具体怎么搞就不知道了

网友:
群晖安装虚拟机啊,虚拟一个xp或者win7,10都可以

网友:
WINE可以在LINUX下运行EXE程序,自己了解了下吧

网友(2021-06-01):
WINE,有些EXE运行不了.

网友:
还是解决这个exe吧 有啥exe是linux下没有替代品的么

网友:
是的 虚拟机 就是你的NAS要求有点性能

网友:
重编一个程序呗

网友(2021-07-05):
黑裙虚拟化跑个xp或者win7就完事了,家里也在这么用,蜗牛的j1900跑着黑裙下载摄像头kod还跑了个win7,在外面用win7远程,并且在win7下跑着英灵神殿的服务器

网友:
虚拟机就好了!你这个几分钟要求应该也不高J1900都随便整

网友B(2021-08-10):
虽然是去年的帖子了  我还是想说 docker有wine的镜像  如果不知道wine是什么  可以去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是去年的帖子了  我还是想说 docker有wine的镜像  如果不知道wine是什么  可以去查查 ...

请问一下,有台nas,debian8的(这个不能改动),HDMI只输出命令行终端,可以docker和VirtualBox,有什么方法让HDMI输出当HTPC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