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闹钟改造增加走时精度

楼主(2020-02-29):
把新买的小闹钟改造进去了rx8025t,精度大幅度提高!

网友A:
这种两节电池供电的,用T的改很准

网友:
改了个晶振吧  有材料就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两节电池供电的,用T的改很准

是啊,工作电流我测试一下有50微安左右!

网友B:
都在学我。。。。

这钟系统上有bug。静音电流激增,闹钟自己结束或者手动按掉之后不能退出高耗电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在学我。。。。

这钟系统上有bug。静音电流激增,闹钟自己结束或者手动按掉之后不能退出高耗电状态 ...

我的钟是1.5V的8025我用的是3.3v电池现在有个毛病就是取下1.5v电池时钟还有一部分在显示…不知道啥问题…我的8025是AC的…从改后到现在也没有差一秒…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两节电池供电的,用T的改很准

1.5v的用AC也很准…用带T的倒是反而不行不知道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在学我。。。。

这钟系统上有bug。静音电流激增,闹钟自己结束或者手动按掉之后不能退出高耗电状态 ...

对了大佬我那个用带T的不行,反而带AC的能正常工作是什么情况?一用带T的就乱码…AC的除了取下闹钟电池还有几个段在显示意外走时倒是挺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在学我。。。。

这钟系统上有bug。静音电流激增,闹钟自己结束或者手动按掉之后不能退出高耗电状态 ...

你引领了这IC在中国的新潮流,是你改变了历史,也是你改变了千家万户走时不准、随时可能会被扔掉的各种电子钟,话说还是在一乐看到你的帖子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5v的用AC也很准…用带T的倒是反而不行不知道啥问题…

是的,用拆机的AC才准,用原装的直接改也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用拆机的AC才准,用原装的直接改也不准。

AC的撸的全都是拆机的…带T的全新倒是不行了…

网友D(2020-08-15):
楼主生活工作需用精准的时间要求吗?你改后钟的电流有无变化?若电流是原来的2-3倍,则你电池的耗损就大了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生活工作需用精准的时间要求吗?你改后钟的电流有无变化?若电流是原来的2-3倍,则你电池的耗损就大了 ...

电流机会是一样的,40u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