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蚀刻电路板不用三氯化铁,改用可简单复活的溶液

楼主(2020-02-29):
一直以来都想找一种耐用,耐储存的刻蚀液。(虽然现在打板比较简单,但偶尔做些小东西也不值得花这个等待的时间)

刻蚀电路板常用的是 氯化铁溶液  、盐酸双氧水混合液。
用氯化铁刻蚀电路板,天长日久,经过多次使用会越来越难用。然后废弃或电解复活。复活过程很烦,还会有氯气产生。
盐酸双氧水刻速度很快,但只能现配现用。
偶尔一次聊天,知道氯化铜和氯化亚铜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换的。
大概过程是,刻蚀过程  铜和氯化铜在酸性环境里 铜氧化为亚铜 二价铜还原成亚铜。复活过程   亚铜在酸性环境里 与氧接触 缓慢氧化成二价铜。
好了,刻蚀  储存  复活  都好了,而且都不复杂。

简单实验一下
氯化铜溶液(盐酸双氧水加过量的铜)是配完并存放了五六天的。因加了过量的铜,把大部分的铜反应完时的颜色是褐黄色的,第二天把过量的铜拿出来,向体系里加一些盐酸。然后静止。两一天后颜色变成翠绿色,图片里的颜色很漂亮
然后就是用这漂亮的东西做好玩的东西。
实验做了一个八脚的转接板,过程比较满意。
室温20左右,液体没加热,用时间13分钟,整片电路板几乎是同时被刻蚀完的。

网友:
看颜色还是氯化铜的样子,不能直接用高浓度氯化铜直接加盐酸吗? 蚀刻过的溶液多放几天又能再次使用?

楼主:
可以直接用氯化铜溶液啊,但一定要酸性环境才好。在后期使用中盐酸一直都是过量的。ph值在2-3。盐酸多了没关系,如果少了反应就比较困难了
我只配了100克左右做测试,敞口静置两小时左右就可以再次使用了。

网友A:
这个好,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反复使用!话说捷配取消了个人用户5元打样了,嘉立创10x10的也得要20元

网友:
查了资料,化学氧化再生和蚀刻过程都消耗盐酸,需要补充盐酸才行,盐酸含量很关键。

如果不加盐酸,可以用电解法将多余的铜置换出来,但要注意控制氯气的生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反复使用!话说捷配取消了个人用户5元打样了,嘉立创10x10的也得要20元 ...

jlc涨价了吗?啊啊啊啊啊

网友C:
lz确定氯化铜能和铜发生反应?

网友:
在盐酸环境下,氯化亚铁溶液也可以跟氧气反应再次生成氯化铁的。

网友:
正好手里有一瓶氯化铜粉末,试试看能反应不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jlc涨价了吗?啊啊啊啊啊

这次影响很多行业的。现在嘉立创20元,要过段时间才能恢复原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次影响很多行业的。现在嘉立创20元,要过段时间才能恢复原价

刚看了一下,果然是涨价了,最近不要打版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确定氯化铜能和铜发生反应?

要加盐酸并且加热才行,否则反应非常慢

网友:
绿色环保蚀刻剂,据说有吸氧自动再生功能,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这个原理呢?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22578124196

楼主:
也有可能是亚硝酸氨,因氯化铜本来就是很漂亮的翠绿色

网友:
时代在进步,楼主应该考虑DIY雕刻机,做点小电路还是可以的,不要则腾化学腐蚀了,不漂亮又不环保,不要把大把时间用在腐蚀上

网友E:
我的做法和你不一样,我还是用的氯化铁,氯化铁溶液反应后得到氯化亚铁和氯化铜溶液,空气放置,氯化亚铁氧化重新生成氯化铁,就可以继续使用了。当铜离子浓度太高后,投入过量铁,最终过滤后,得到氯化亚铁溶液,继续敞口放置,生成氯化铁。  以上循环不损失氯离子,只需要不断加入铁,但是铁几乎没有成本,家里的废铁分分钟能找出来几斤。都用不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做法和你不一样,我还是用的氯化铁,氯化铁溶液反应后得到氯化亚铁和氯化铜溶液,空气放置,氯化亚铁氧 ...

此法还应该加些盐酸的,若不加酸,效果应该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做法和你不一样,我还是用的氯化铁,氯化铁溶液反应后得到氯化亚铁和氯化铜溶液,空气放置,氯化亚铁氧 ...

这办法也不错,不加酸的话会生成氢氧化铁沉底。溶液需要过滤。过滤操作不太友好,很容易堵滤纸(中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办法也不错,不加酸的话会生成氢氧化铁沉底。溶液需要过滤。过滤操作不太友好,很容易堵滤纸(中速)。 ...

不属于精密操作,置换的铜和剩余的铁,可以简单的通过容器转换就能分离固液。而放置氧化后生成的沉淀可以不用管,不影响蚀刻。我蚀刻一般是让pcb倒置平铺在液体表面,蚀刻速度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