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谷米GS05B定位器 陶瓷天线碎裂导致定位漂移,更换解决

楼主(2020-02-29):
我裂开。。。用的笛卡尔的陶瓷天线,v3.5版本主板

主板

背面

v3.5

mainboard也是3.5

天线裂开

裂开了好几道口子,不知道为什么

拆下

使用笛卡尔的天线

背面,好像是3m的双面胶

撕掉

那个针不是在正中间的,注意方向。

看看碎掉的天线里面,没东西

网友A:
这个 看见有VBAT点 你就不试试加上电池么?

网友:
真巧我今天给我的无人机换了GPS

网友:
看来是暴力摔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 看见有VBAT点 你就不试试加上电池么?

vbat那个地方是dcdc芯片稳压出来5v之后串了一个二极管,直接加电池,充电时候那个二极管会很烫的。我加电池有搭电路的

网友B:
我的满一年了,该续费了,问客服续费,客服回答只能APP上续费然后把付款详情发给他,大家是怎么续费的。

网友:
怎么那么大仇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满一年了,该续费了,问客服续费,客服回答只能APP上续费然后把付款详情发给他,大家是怎么续费的。 ...

千万别去APP,死贵的!续费是10元一年找客服。

网友:
那是3A双面胶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千万别去APP,死贵的!续费是10元一年找客服。

是追随者 的吗?  怎么我问客服说要20一年,10元平台 10元物联网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追随者 的吗?  怎么我问客服说要20一年,10元平台 10元物联网卡

我买了三四家店铺,不过我通过改了服务商,我一直就去那个10块钱的那个去续费。所以我也是挑着便宜的去改服务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买了三四家店铺,不过我通过改了服务商,我一直就去那个10块钱的那个去续费。所以我也是挑着便宜的去改 ...

是哪家啊,能给个链接吗,谢谢

网友:
两个AMD的U。。。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哪家啊,能给个链接吗,谢谢

谷米爱车安旗舰店,如果你不是他服务商他不会给你弄的

网友:
我的放在电动车上用 降压芯片热死了 已经改成5vUSB输入的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满一年了,该续费了,问客服续费,客服回答只能APP上续费然后把付款详情发给他,大家是怎么续费的。 ...

直接重新买一个,也就十块钱。充值老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重新买一个,也就十块钱。充值老贵了。

充值10元。主要是拆装过程太辛苦了。。。我有一些藏的严实

网友D:
这个账号挂了三个。两个灰色的去年的快过期了,刚好有看到又有优惠,买下来十块钱左右,入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账号挂了三个。两个灰色的去年的快过期了,刚好有看到又有优惠,买下来十块钱左右,入新的。 ...

我也买了一个,今年的是v3.5版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值10元。主要是拆装过程太辛苦了。。。我有一些藏的严实

我简单,直接拔下重新插上,然后稍微固定一下,五分钟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