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隔壁有人在搞不少小容量SSD,20-32g,不少人需要啊

楼主(2020-02-29):
   看到不少人在买,销量很好,就是不知道买回去干什么了

网友A:
便宜就行啊,我门市的那D425板子的小机器现在用的还是32G的迷你呢

网友:
我远程服务器还在用8G的盘装了win7呢  还余了1G,稳定的很

网友:
其实小容量固态应用场景挺多的,nas,工控机,一些跑专用系统的设备都可以用,这些设备一般跑定制linux系统,系统很小。
如果家用装win7,win10,32G就小了。

网友:
隔壁是在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便宜就行啊,我门市的那D425板子的小机器现在用的还是32G的迷你呢

我还在用8G的呢,D525

网友:
用做系统盘本来就不用很大,看你用在哪里了,linux的128M的U盘都可以装,我还有几台老机器跑的U盘版的XP,只有1G不到,自己做的WIN2003的U盘版也只要300M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在用8G的呢,D525

这种CPU可以跑win7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CPU可以跑win7吗?

你开玩笑的吧,这U跑WIN10都没问题,1.8G 双核4线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开玩笑的吧,这U跑WIN10都没问题,1.8G 双核4线程

我用j1900跑win10,感觉很卡,不知道D525有没有j1900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j1900跑win10,感觉很卡,不知道D525有没有j1900强。

肯定没有J1900强,感觉卡是你自己系统没设置好,我用N270的上网本都跑过,进系统就不卡了,当然要装精简版

网友:
做软路由系统盘,或者工控机系统盘,够用,不贵
需求量还是蛮大的

网友:
楼主,隔壁在哪里?求门牌号。

网友:
32G这么小的容量只能上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