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手动QC诱骗器9V+12V二合一

楼主(2020-02-29):
新手小白第一次发帖,先发个自制QC 9V+12V的手动诱骗器二合一版。部分知识参照网上大神方案。

JLC打的板,为了省钱裁裁裁!上面两款板子是之前设计的。

裁切好焊完元器件后插上诱骗器“PWR”红色指示灯亮1秒后熄灭,实际是充电器内部D+和D-默认状态是短接的,插上诱骗器后D+得到0.6V左右的电压才给断开熄灭的。

然后按下左键输出9V电压同时绿色指示灯亮,再按下右键输出12V蓝色指示灯亮绿灯灭。

背面元器件。

最后再来个带载图。

第二版: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0050

楼主:
这个可以了

网友:
布线排列很规整点个赞

网友:
这个可以,点个赞

网友A:
这个漂亮,卖一个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漂亮,卖一个行不

运费自理,免费送

网友B:
这样打样每块板子给割v槽吗?
不给弄自己分切都费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打样每块板子给割v槽吗?
不给弄自己分切都费劲吧?

V割的话费用就高多了,省钱,之前都是自己用钩刀正反面反复划槽,但是很费劲,然后又尝试拿铁皮剪剪,但剪的不好看还不太整齐,随后网上买了个小台锯自己锯板,优点是省时省力精度高,不足就是价格贵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