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TCL l55X11fe3d液晶电视花屏

楼主(2020-02-29):
花屏机,拆出来看看能不能修。

楼主:
全屏这么样子

网友:
换屏吧估计屏cof有问题

网友A:
屏排线洗刷刷后重插试试,
有可能淘块逻辑板试试运气;
都还不行的,把电源板拆下挂咸鱼;
然后当是电源板有问题无法开机,30~50元卖给收废旧的。
然后换新机
因为当下的新机实在是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排线洗刷刷后重插试试,
有可能淘块逻辑板试试运气;
都还不行的,把电源板拆下挂咸鱼;

就这样卖了,心有不甘啊。

网友C:
建议检查更换逻辑板,我家的电视也是花屏,换了2次逻辑板了,一次管1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检查更换逻辑板,我家的电视也是花屏,换了2次逻辑板了,一次管1年多 ...

屏老化了,废物利用!板子挂闲鱼,屏做茶几,背光均衡板做工作台面,看CT片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这样卖了,心有不甘啊。

不必白花钱,得了绝症,拆机废物利用

网友:
我家电视偏色,拆开背板,插拔屏线好了

网友:
里面真简陋

网友:
我看你是没见过比这还简陋的山寨翻新的杂牌液晶电视机甚至国产一线品牌机,现在国产的几百几千块的液晶电视机也就一块一体化主板了。我只能说你见识真的少。像楼主这个电视机至少还是5-6年前的产品,电源板,LED驱动板,主板,逻辑板都有。现在的一体化主板集成了电源,LED驱动,液晶屏上一体化了逻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