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儿童玩具车,前进后退没反应了

楼主(2020-02-29):
各位拜问下,孩子得电瓶车,2块串联6v电瓶废了,直接接的12v充电器试一下,转向,音乐都好使,就是前进后腿无动作,能看见电机微动一下,就无动作了,电机我单独加电压正反都转,用万用表测车挂前进档时,电机处无电压,请问下控制器那里出毛病了呢?继电器,用手摸前进后退时都有动作

网友A:
用两个6V的电瓶串联,按原来的接法连接。

网友B:
充电器电流太小,不能驱动电机,换上电瓶就应该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两个6V的电瓶串联,按原来的接法连接。

我试试用电瓶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电流太小,不能驱动电机,换上电瓶就应该正常。

有道理啊,我用12v电瓶连一下看看

网友:
看这遥控车,应该可以做朋友吧

网友:
不仅要电压够,还要电流够。用电池吧!

楼主(2020-04-09):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电流太小,不能驱动电机,换上电瓶就应该正常。

换了电瓶好了

网友:
继电器接触不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