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笔记本电脑无缘无故自动关机怎么破

楼主(2020-02-29):
自动关机的表现是:有时无缘无故突然出现正在关机然后关机(类似于手动点关机),还有时候突然黑屏断电,关机之后可以立马正常启动。
而且开机之后事件查看器有以下错误:
- <Event xmlns="http://schemas.microsoft.com/win/2004/08/events/event">
- <System>
  <Provider Name="Microsoft-Windows-Kernel-Power" Guid="{331C3B3A-2005-44C2-AC5E-77220C37D6B4}" />
  <EventID>41</EventID>
  <Version>6</Version>
  <Level>1</Level>
  <Task>63</Task>
  <Opcode>0</Opcode>
  <Keywords>0x8000400000000002</Keywords>
  <TimeCreated SystemTime="2020-02-29T10:58:27.913608100Z" />
  <EventRecordID>45665</EventRecordID>
  <Correlation />
  <Execution ProcessID="4" ThreadID="8" />
  <Channel>System</Channel>
  <Computer>MYCOMPUTER</Computer>
  <Security UserID="S-1-5-18" />
  </System>
- <EventData>
  <Data Name="BugcheckCode">0</Data>
  <Data Name="BugcheckParameter1">0x0</Data>
  <Data Name="BugcheckParameter2">0x0</Data>
  <Data Name="BugcheckParameter3">0x0</Data>
  <Data Name="BugcheckParameter4">0x0</Data>
  <Data Name="SleepInProgress">0</Data>
  <Data Name="PowerButtonTimestamp">132274471264157982</Data>
  <Data Name="BootAppStatus">0</Data>
  <Data Name="Checkpoint">0</Data>
  <Data Name="ConnectedStandbyInProgress">false</Data>
  <Data Name="SystemSleepTransitionsToOn">0</Data>
  <Data Name="CsEntryScenarioInstanceId">0</Data>
  <Data Name="BugcheckInfoFromEFI">false</Data>
  <Data Name="CheckpointStatus">0</Data>
  </EventData>
  </Event>

断断续续出现一年时间了,始终没找到自动关机原因

网友A:
找个软件监控一下cpu和显卡温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软件监控一下cpu和显卡温度看看

50度以内,因为关机时候都是看网页

网友B:
引用 楼主:
50度以内,因为关机时候都是看网页

我的小米本也这样,前几天复位了一下win10 现在好像好了。装的程序都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小米本也这样,前几天复位了一下win10 现在好像好了。装的程序都没了 ...

你的自动关机的时候事件查看器有这些错误吗

网友(2020-10-10):
我的台式机也是这样,好好地无征兆自动关机,换了主板好了。

网友:
这种问题根源不尽相同,

网友(2020-11-13):
我朋友去年送我1台神州游戏本,说是会死机。我折腾了一下,发现散热风扇的出风口全被灰尘堵死,CPU待机温度高达70-80度,固态、机械硬盘全有坏道,拆机清理后,温度下降到40-50度,就正常了,硬盘坏道也是由高温引起的。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