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国产100以内的无刷电扳手有哪些?

楼主(2020-02-29):
国产100以内的无刷电扳手有哪些?电池肯定是不行了,相对做工好,扭矩大的有哪些?

网友A:
富格 陆军一号  电池不行 都是拆机的  不保证好用  扭力一般没问题   机子都是公模的 配件便宜   电池自己买索尼 VTC 4 的 动力电池

网友:
这种国产低价的扭力一般有多少,真的有300Nm以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富格 陆军一号  电池不行 都是拆机的  不保证好用  扭力一般没问题   机子都是公模的 配件便宜   电池自己 ...

陆军一号贵呀,富格的100以下不是无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陆军一号贵呀,富格的100以下不是无刷的

单机身的100以内很多,你想想一套电池毛50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机身的100以内很多,你想想一套电池毛50了呢。

最好是一电一充100以内的

网友:
力气不是很大,电池就是内阻50左右的电芯,充电宝级别的电池,买电池就是买个壳子吧,有空自己组电池,

网友:
如果长期干活用,还是多花点钱买东成的,自己偶尔玩玩的就买杂牌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好是一电一充100以内的

不会吧一机一电一充的电扳手哪里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吧一机一电一充的电扳手哪里有???

富格买了一把99元,做工就是真不好了,但是这个价钱,不能再要自行车和手表了

网友:
有空自己组电池

网友D:
电扳手好点的电池100都买不到,我觉的如果是吃饭的工具就要买好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扳手好点的电池100都买不到,我觉的如果是吃饭的工具就要买好点的。

就是玩,一年也拧不了几个螺丝,能拆小车轮胎最好。

网友E(2021-03-09):
引用 楼主:
就是玩,一年也拧不了几个螺丝,能拆小车轮胎最好。

楼主最后买了什么牌子的,能拆小车轮胎吗

网友:
雷力迅49zzzzz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最后买了什么牌子的,能拆小车轮胎吗

49的雷力迅无刷,就能拆小轿车轮胎。。。

网友:
有没有50以内的无刷电钻?

楼主:
白费,一点劲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49的雷力迅无刷,就能拆小轿车轮胎。。。

白费,一点劲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白费,一点劲都没有

?????我买的49雷力迅,用的是牧田款电池,不是自带5节。能拆我的车轮胎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