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u38系列开关电源改可调电压的方案,哪位给推荐一个。

楼主(2020-02-29):
谢谢各位推荐

楼主:
点击链接,过去要我重新登录,但说用户名不存在。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
加DC-DC的后级,U38系列做可调还没有很好的效果的.做小小范围的可调还行,大范围基本做不到. 目前我做XL4015系列的DC-DC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