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凯迪拉克二代流媒体后视镜蓝屏后摄像头故障求解顺带出一代流媒体

楼主(2020-02-29):
首先买的一代流媒体,装完发现卖家给我发的是两厢车用的后视摄像头,我的三厢 贴玻璃上的角度不对 又懒得折腾或者装外面, 又拆了,就重新买了一套二代的流媒体。这几天发现这个二代后摄像头经常蓝屏,具体就是启动有时候会蓝屏显示后摄像头故障,然后关掉后视镜屏幕上的开关 等几分钟打开就正常了,正常的时候不管颠簸路还是一整天都正常,拆了摄像头 大部分电容都换了,还是差不多情况。只是蓝屏的时间短了点,几十秒就能恢复正常。这个问题出在哪里?有人研究过吗,顺便备份了镜子上的编程器固件 有需要的留言。顺带出掉一代流媒体整套带包装90邮费到付。

补充内容 (2020-4-20 11:22):
已经搞定,重植主控BGA芯片已经好了

网友A:
我也装的二代,没出现你的蓝屏,应该检查你那个后摄像头的视频延长线,是否接地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装的二代,没出现你的蓝屏,应该检查你那个后摄像头的视频延长线,是否接地正常 ...

把摄像头直接插主机都一样, 用维修电源测试也一样,故障确定是摄像头的问题,蓝屏的时候后面录下来的是黑屏的没有画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摄像头直接插主机都一样, 用维修电源测试也一样,故障确定是摄像头的问题,蓝屏的时候后面录下来的是 ...

那应该是摄像头问题了,检查看看那个芯片发热不?蓝屏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是摄像头问题了,检查看看那个芯片发热不?蓝屏的时候

芯片正常的时候都挺热,因为这个外壳是整个铝的,然后有导热垫连接外壳上,平时直接摸外壳都是热热的。现在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东西上。电容基本上都换过了,,电阻?晶振?芯片?听说这个蓝屏是通病,只是症状有轻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芯片正常的时候都挺热,因为这个外壳是整个铝的,然后有导热垫连接外壳上,平时直接摸外壳都是热热的。现 ...

实话说我的没感觉热,测试的时候摸过,我的直接装外面的,而且去掉了外壳安装的,因为位置太小没办法,明天有时间我再确认下是否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话说我的没感觉热,测试的时候摸过,我的直接装外面的,而且去掉了外壳安装的,因为位置太小没办法,明 ...

我是在室内 用维修电源测试的时候用手捏后面的那块铝才感觉的到,怎么说呢,也不是很烫很热的那种,在室外现在的天气不知道能不能有感觉,没有研究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话说我的没感觉热,测试的时候摸过,我的直接装外面的,而且去掉了外壳安装的,因为位置太小没办法,明 ...

我还没有补焊那个BGA的主控,我怕搞坏了,现在起码能正常使用,就是停车几小时后第一次启动蓝屏 显示后摄像头故障  掰来掰去几下那个镜子上的开关就正常显示了,然后一天都正常,有时候一启动也正常,不是每次都这样  搞不懂是哪个零件出问题,但是能确定的就是90%问题出在摄像头上。

网友B:
我一代的后摄像头行车中也是无规律偶发蓝屏或花屏,几秒后又正常,刚装时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代的后摄像头行车中也是无规律偶发蓝屏或花屏,几秒后又正常,刚装时就这样 ...

我的是二代,我的行车中不管怎么颠簸或不颠簸都不会蓝屏花屏,,一代听说是干扰引起的。

网友C:
凯迪拉克这个流媒体为啥这么便宜,因为有质量问题。很多车友都反映了。一代烧卡,内存卡故障,花屏蓝屏,摄像头故,障显示屏麻点。二代不知道有没问题。

网友:
我装的二代  因为镜子电源线是接在天窗供电上的 打开和关闭天窗时画面会抖几下 其他时间没任何问题  天窗一年都开不了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凯迪拉克这个流媒体为啥这么便宜,因为有质量问题。很多车友都反映了。一代烧卡,内存卡故障,花屏蓝屏,摄 ...

我的就是二代,问题比一代严重多了,一代听说还只是干扰问题

网友D:
我装的一代的,这玩意就是个鸡肋,显示屏麻点很多,亮度不够,白天看到的图像是反光镜和显示屏混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装的一代的,这玩意就是个鸡肋,显示屏麻点很多,亮度不够,白天看到的图像是反光镜和显示屏混合的。 ...

二代倒还好,麻点不是很多,能接受,一代确实晚上一片片麻点,鬼片一样

网友E:
手机维修同行?前面在群里好像交流过这个问题,供电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机维修同行?前面在群里好像交流过这个问题,供电部分,

对,在群里讨论过,但是如何下手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装的一代的,这玩意就是个鸡肋,显示屏麻点很多,亮度不够,白天看到的图像是反光镜和显示屏混合的。 ...

一代用的还是挺满意的,稳定性好、效果很不错,就是车尾无灯光的时候燥点才比较多

楼主(2020-04-20):
已经搞定,重植主控BGA芯片已经好了

网友(2020-07-14):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定,重植主控BGA芯片已经好了

楼主我的也蓝屏,是重植后摄像头上的主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