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入手大有2903角磨机,有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20-02-29):
                                                                                                    前些时在咸鱼花了近1000入了5401双5.2闪充,彩盒原包.,用着觉得还行.既然有了两个电池就再入2903裸机,还是咸鱼不是同一商家,300少一点点,说是套装拆机.
现在收货是单色纸盒,机身铭牌有编码.有两个疑问:
1)彩盒跟单色纸盒有什么区别
2)5401除了铭牌有编码,还有雕刻编码。2903没雕刻编码

网友A:
大有的没假货,最多售后货,品质过得去。

网友B:
我的也不是彩盒,这个不是公模机 应该没假货
没找到2903的盒子,上个5401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有的没假货,最多售后货,品质过得去。

假的因该不会,就是想知道2903机身有没刻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不是彩盒,这个不是公模机 应该没假货
没找到2903的盒子,上个5401的吧!

我的5401套装是彩盒未开封的,相比非原包的会贵一些,你看下2903有没刻编码?

网友:
楼主给个5401双5.2闪充链接呗 或者是商家的名称。谢谢

楼主:
咸鱼@你看看你看看哦

网友:
5401+5.2ah x 2 + 闪充 要1k?
仔细算算也差不多

楼主:
顶一个,谁来解我疑问

网友:
大有的做工还行吧,我拆了大有的5401,做工很不错的!!

网友C:
2903如果能调速就完美了。

网友(2021-04-22):
你在京东买一个正品的2903,回来看看有没有雕刻码,然后在退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903如果能调速就完美了。

以前220V串激电机的角磨我是希望有调速的,因为噪音实在大,现在大有的直流角磨,声音不算大,调不调无所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220V串激电机的角磨我是希望有调速的,因为噪音实在大,现在大有的直流角磨,声音不算大,调不调无所 ...

问题是启动速度慢安全,插电太危险

网友(2022-11-30):
价格和功能的区别。
1、价格:大有2906市场售价为1839元,价格较贵。2903的市场价格仅为1566元相对比较便宜。
2、功能:大有2903的功能主要是进行打磨功能比较单一。而大有2906的功能更多,打磨抛光金属切割并且支持无线操作更方便,更受人们的喜欢。

网友:
没有假的,大有

网友E(2024-01-08):
2903好还是2905好一点啊,家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2903好还是2905好一点啊,家用

家用,东成04-100,价格差不太多
2903声音太恐怖
04100可以调节,保护板的设计也好很多
角磨机的码都在贴纸上印着,机身没有,得伟、东成、大有、博世(我这个可能是假的)刚都看了一遍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家用,东成04-100,价格差不太多
2903声音太恐怖
04100可以调节,保护板的设计也好很多

可我家里都是大有20V系列的东西,改头换面应该是不太可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我家里都是大有20V系列的东西,改头换面应该是不太可能了

红绿蓝三家的电池我都买了
开始需要5401和5282是红的
后来都说绿的那个电锤结构更合理还能打瓷砖,入的绿色
左撇子用圆锯只有蓝的合适
东成2055和04-100感觉已经不逊红绿两家了,以后也许就DCA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