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探讨一下,仪表盘上那种步进电机能改成功放机上的UV表吗?

楼主(2020-02-29):
摩托车换配件,淘汰下来一个仪表盘,看上面显示油量的那部分和UV表有点儿类似,请问这种步进电机能改造成UV表吗?不需要多高的精度,能来回摆动就好

网友A:
转速表不行,油量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表不行,油量的可以。

转速表上的步进电机试了一下,和电压正相关,需要12V电压才能达到最大刻度
油量表和水温表的似乎不太一样,有三个接线柱,串了一个二极管和一个电阻,闹不清里面是怎么走线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转速表上的步进电机试了一下,和电压正相关,需要12V电压才能达到最大刻度
油量表和水温表的似乎不太一样 ...

步进电机不能直接用直流电源驱动的,要用驱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不能直接用直流电源驱动的,要用驱动器。

短时间测试一下没关系,最终还是要接到扬声器上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短时间测试一下没关系,最终还是要接到扬声器上的

能用直流电源直接驱动的不是步进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直流电源直接驱动的不是步进电机。

那一种是通过接力让马达的旋转持续,这种是交替接脉冲电流让指针位置恒定

既然如此,我是不是可以把音频信号直接送给马达的控制芯片呢???

网友:
能改的话,很多烧友支持你

网友:
步进电机的不行,就是接到驱动电路上,响应速度都跟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