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ID选错了?大佬们帮忙看看

楼主(2020-02-29):
威刚的2241VB4,镁光NW674芯片。这是开卡的log?xml version = "1.0"?><Genesis_Log>
    <Log_Body>
~~~~~~~~~~~~~~~~~~~~~~~~~~~~~~~~~~~~~~~~~~~~~~~~~~~~~~~~~~~~~~~~~~~~~~~~~~~~
Overall Summary:
~~~~~~~~~~~~~~~~~~~~~~~~~~~~~~~~~~~~~~~~~~~~~~~~~~~~~~~~~~~~~~~~~~~~~~~~~~~~
                Start Time: Sat, 02/29/2020 @ 17:17:03
                  End Time: Sat, 02/29/2020 @ 17:17:47
             OverallResult: FAIL
                  ExitCode: (0x10090008:SF_GENESIS_FORMAT_ERROR)

~~~~~~~~~~~~~~~~~~~~~~~~~~~~~~~~~~~~~~~~~~~~~~~~~~~~~~~~~~~~~~~~~~~~~~~~~~~~
Environment Settings:
~~~~~~~~~~~~~~~~~~~~~~~~~~~~~~~~~~~~~~~~~~~~~~~~~~~~~~~~~~~~~~~~~~~~~~~~~~~~
          Input Parameters:
                  argv[1]: -PROCESS_SSD
                  argv[2]: 3:0:0:0
                  argv[3]: /root/MPT/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mfp
                  argv[4]: /root/MPT/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Configuration_Files/31050.123456.edriveconfig
                  argv[5]: 123456789
                  argv[6]: 234567
                  argv[7]: LOG=/root/log/123456789_localhost.localdomain_DATETIMESTAMP_3.0.0.0_PROCESS_SSD_RESULT.log

                  Log File: /root/log/123456789_localhost.localdomain_DATETIMESTAMP_3.0.0.0_PROCESS_SSD_RESULT.log
                  Hostname: localhost.localdomain
           Host IP Address: 127.0.0.1
               Port Number: 1
                DeviceName: /dev/sg1
        SF_Genesis Version: v1.7.0.01020130612-fc14-32bit
   SF_Core Library Version: v1.7.1.20130612-fc14-32bit
         SF_OS_Information: Linux 2.6.35.6-45.fc14.i686 #1 SMP Mon Oct 18 23:56:17 UTC 2010 i686

~~~~~~~~~~~~~~~~~~~~~~~~~~~~~~~~~~~~~~~~~~~~~~~~~~~~~~~~~~~~~~~~~~~~~~~~~~~~
Post Processing Device Information:
~~~~~~~~~~~~~~~~~~~~~~~~~~~~~~~~~~~~~~~~~~~~~~~~~~~~~~~~~~~~~~~~~~~~~~~~~~~~
                   WWN OUI: UNKNOWN
              WWN UniqueID: UNKNOWN
                Serial No.: UNKNOWN
                 Model No.: UNKNOWN
         Firmware Revision: UNKNOWN
              ROM Revision: UNKNOWN
            NAND Page Size: UNKNOWN
     Number Of Chip Enable: UNKNOWN
           Logical Sectors: UNKNOWN
                   NAND ID: UNKNOWN
        Flash Manufacturer: UNKNOWN
              Flash Device: UNKNOWN
~~~~~~~~~~~~~~~~~~~~~~~~~~~~~~~~~~~~~~~~~~~~~~~~~~~~~~~~~~~~~~~~~~~~~~~~~~~~

~~~~~~~~~~~~~~~~~~~~~~~~~~~~~~~~~~~~~~~~~~~~~~~~~~~~~~~~~~~~~~~~~~~~~~~~~~~~~~~~~~
SandForce Genesis Utility v1.7.0.01020130612-fc14-32bit
SF_Core Library: v1.7.1.20130612-fc14-32bit

Copyright 2010-2012, LSI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Worldwide.
~~~~~~~~~~~~~~~~~~~~~~~~~~~~~~~~~~~~~~~~~~~~~~~~~~~~~~~~~~~~~~~~~~~~~~~~~~~~~~~~~~
[Sat 02/29/2020 17:17:03] - SF_Genesis has been invoked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argv[1]: -PROCESS_SSD
                      argv[2]: 3:0:0:0
                      argv[3]: /root/MPT/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mfp
                      argv[4]: /root/MPT/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Configuration_Files/31050.123456.edriveconfig
                      argv[5]: 123456789
                      argv[6]: 234567
                      argv[7]: LOG=/root/log/123456789_localhost.localdomain_DATETIMESTAMP_3.0.0.0_PROCESS_SSD_RESULT.log
                     ~~~~~~~~~~~~~~~~~~~~~~~~~~~~~~~~~~~~~~~~~~~~~~~~~~~~~~~~~~~~~

[Sat 02/29/2020 17:17:03] - Instructing the operating system to purge any existing cached data for device: '3:0:0:0'
[Sat 02/29/2020 17:17:08] - Issuing a discovery command for device: '3:0:0:0'
[Sat 02/29/2020 17:17:14] - Discovery command completed...
[Sat 02/29/2020 17:17:14] - Waiting 5 seconds for the system to settle...
[Sat 02/29/2020 17:17:19] - Device designation string '3:0:0:0' is mapped to node '/dev/sg1'
[Sat 02/29/2020 17:17:19] - Proceeding to process SSD device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DeviceName = /dev/sg1
    MFP Package Filename = /root/MPT/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mfp
      Configuration File = /root/MPT/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Configuration_Files/31050.123456.edriveconfig
              Serial No. = 123456789
         World Wide Name = 234567
  ~~~~~~~~~~~~~~~~~~~~~~~~~~~~~~~~~~~~~~~~~~~~~~~~~~~~~~~~~~~~~~~~~~~~~~~~~~~~~~~~~~~~~~~~~~~~~~~~~~~~~~~~~~~~~~~~~~

[Sat 02/29/2020 17:17:19]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Sat 02/29/2020 17:17:19] - Validating Manufacturing Firmware Package: /root/MPT/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mfp
[Sat 02/29/2020 17:17:24] - Successfully opened the package: /root/MPT/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mfp
[Sat 02/29/2020 17:17:24] - File : /root/MPT/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Configuration_Files/31050.123456.edriveconfig in processing ...
[Sat 02/29/2020 17:17:24] - file  /root/MPT/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Configuration_Files/31050.123456.edriveconfig Loaded successfully
[Sat 02/29/2020 17:17:24] - Warning:  Unable to query diagnostics information to perform power management settings check
[Sat 02/29/2020 17:17:24] - B01 Power Management configuration request detected
[Sat 02/29/2020 17:17:24] - Successfully extracted *.DriveConfig file: /root/MPT/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Configuration_Files/31050.123456.edriveconfig
[Sat 02/29/2020 17:17:24] - Extracted Config_ID: 1 (31050) in DriveConfig file: /root/MPT/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Configuration_Files/31050.123456.edriveconfig
[Sat 02/29/2020 17:17:24] - Extracted SerialOutputControl: 0
[Sat 02/29/2020 17:17:24] - Searching for flashware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31050
[Sat 02/29/2020 17:17:24]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31050
[Sat 02/29/2020 17:17:24] - Flashware image extracted: 31050_fw_cl_mlc_Micron_128Gb_19bit_MT29F128G08CBEBB_1Q_2C_1D_S_PP_R03079_s512.vic
[Sat 02/29/2020 17:17:24] - Searching for manufacturing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31050
[Sat 02/29/2020 17:17:24]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31050
[Sat 02/29/2020 17:17:24] - Manufacturing image extracted: 31050_mf_mlc_Micron_128Gb_19bit_MT29F128G08CBEBB_1Q_2C_1D_S_PP_R03079_s512.vic
[Sat 02/29/2020 17:17:24] - Proceeding in ROM mode, download feature 3...
[Sat 02/29/2020 17:17:24] - Successfully downloaded MFB to the drive...
[Sat 02/29/2020 17:17:24] - Waiting (5 sec) for the drive to settle...
[Sat 02/29/2020 17:17:29]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Sat 02/29/2020 17:17:29] - Firmware revision reported to be: '60AABBM0'.  This indicates MFB download was successful.
[Sat 02/29/2020 17:17:29] - Successfully enabled SMART capabilities...
[Sat 02/29/2020 17:17:32] - Successfully issued a diagnostic unlock...
[Sat 02/29/2020 17:17:33] - Performing the flash test of block 0 (0x0000)...
[Sat 02/29/2020 17:17:35] - Flash Test Results:
~~~~~~~~~~~~~~~~~~~~~~~~~~~~~~~~~~~~~~~~~~~~~~~~~~~~~~~~~~~~~~~~~~~~~~~~~~~~~~~~~
-----------------------------------------------------------------------------
Flash Test Parameters:
-----------------------------------------------------------------------------
               Block Count: 0
                Page Count: 1
                 Bus Count: 1
        Chip Enabled Count: 2
                 Die Count: 1
                Lane Count: 4
               Plane Count: 2
-----------------------------------------------------------------------------
Results Notes:
-----------------------
   N1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passed with no bit errors.
   N2 - No test data available.  Test may have aborted, or failed during the testing.
   N3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had errors less than or equal to half the range of ECC correction power.
   N4 - At least  one erased page tested had bit error rate greater than half the correction power.
   N5 - Walking zeros test failed.
   N6 - Walking ones test failed.
   N7 - Block contained factory bad block markings and testing was skipped.
   N8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had bit error rate greater than the correction power on plane 0.
   N9 - Block in plane 0 was marked as a factory bad block.
  N10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had bit error rate greater than the correction power on plane 1.
  N11 - Block in plane 1 was marked as a factory bad block.
-----------------------------------------------------------------------------

+------+------+------+------+--------+--------------------------------------------+---------+
| Bus  | CE   | Die  | Lane | Value  | Result Notes                               | Overall |
+------+------+------+------+--------+--------------------------------------------+---------+
| 0    | 0    | 0    | 0    | 0x0003 | N1,N3                                      | WARNING |
+------+------+------+------+--------+--------------------------------------------+---------+
| 0    | 0    | 0    | 1    | 0x0003 | N1,N3                                      | WARNING |
+------+------+------+------+--------+--------------------------------------------+---------+
| 0    | 0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0    | 0    | 3    | 0x0003 | N1,N3                                      | WARNING |
+------+------+------+------+--------+--------------------------------------------+---------+
| 0    | 1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1    | 0    | 1    | 0x0002 | N3                                         | WARNING |
+------+------+------+------+--------+--------------------------------------------+---------+
| 0    | 1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1    | 0    | 3    | 0x0002 | N3                                         | WARNING |
+------+------+------+------+--------+--------------------------------------------+---------+

-----------------------------------------------------------------------------
  Total Number of test results: 8
            Number of failures: 0
         Number of Passed with warnings: 5
      No. Passed without warnings: 3
-----------------------------------------------------------------------------

~~~~~~~~~~~~~~~~~~~~~~~~~~~~~~~~~~~~~~~~~~~~~~~~~~~~~~~~~~~~~~~~~~~~~~~~~~~~~~~~~

[Sat 02/29/2020 17:17:35] - Performing the FORMAT Command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MemoryWearCycleCapability = 0
              CurrentPE_CycleCount = 0
                     LifeInSeconds = 0
                   LogicalCapacity = 250069680
                        SectorSize = 512
             SectorAlignmentOffset = 0
                  ExpectedMemoryID = 33836 (0x842C)
                   ExpectedNumDies = 0
               SerialOutputControl = 0
                           Time[8] = 0x0000000000000000
            MiscFlag_Erase_R_Block = 0
     MiscFlag_PanicHandlingEnabled = 0
        MiscFlag_PanicOnSATA_Error = 0
  MiscFlag_WriteThrottlingTestMode = 0
      MiscFlag_DisableUserBandECCX = 1
                        L_PageSize = 0
                        E_PageSize = 0
              ErrorCorrectionPower = 0
      ConfigDeviceReadDisturbCount = 0
   ConfigDeviceReadDisturbCountLow = 0
                  ExtraOptions_0_1 = 0
~~~~~~~~~~~~~~~~~~~~~~~~~~~~~~~~~~~~~~~~~~~~~~~~~~~~~~~~~~~~~~~~~~~~~~~~~~~~~~~~~~~~~~~~~~~~~~~~~~~

[Sat 02/29/2020 17:17:47] - FATAL_ERROR: Could not perform the FORMAT() operation on the drive... (0x0000C048:SF_SCT (C048h): Root Creation Failed (MFB format))
[Sat 02/29/2020 17:17:47] - End of Genesis manufacturing log.
[Sat 02/29/2020 17:17:47] - Exiting...

    </Log_Body>

    <Overall_Summary>
        <Start_Time> Sat, 02/29/2020 @ 17:17:03 </Start_Time>
        <End_Time> Sat, 02/29/2020 @ 17:17:47 </End_Time>
        <Overall_Result> FAIL </Overall_Result>
        <Exit_Code> (0x10090008:SF_GENESIS_FORMAT_ERROR) </Exit_Code>
    </Overall_Summary>

    <Environment_Settings>
        <Input_Parameters>
                  argv[1]: -PROCESS_SSD
                  argv[2]: 3:0:0:0
                  argv[3]: /root/MPT/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mfp
                  argv[4]: /root/MPT/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Configuration_Files/31050.123456.edriveconfig
                  argv[5]: 123456789
                  argv[6]: 234567
                  argv[7]: LOG=/root/log/123456789_localhost.localdomain_DATETIMESTAMP_3.0.0.0_PROCESS_SSD_RESULT.log
        </Input_Parameters>
        <Log_File> /root/log/123456789_localhost.localdomain_DATETIMESTAMP_3.0.0.0_PROCESS_SSD_RESULT.log </Log_File>
        <Hostname> localhost.localdomain </Hostname>
        <Host_IP_Address> 127.0.0.1 </Host_IP_Address>
        <Port_Number> 1 </Port_Number>
        <Device_Name> /dev/sg1 </Device_Name>
        <SF_Genesis_Version> v1.7.0.01020130612-fc14-32bit </SF_Genesis_Version>
        <SF_Core_Library_Version> v1.7.1.20130612-fc14-32bit </SF_Core_Library_Version>
        <SF_OS_Information> Linux 2.6.35.6-45.fc14.i686 #1 SMP Mon Oct 18 23:56:17 UTC 2010 i686 </SF_OS_Information>
    </Environment_Settings>

    <Post_Processing_Device_Info>
        <WWN_OUI> UNKNOWN </WWN_OUI>
        <WWN_UniqueID> UNKNOWN </WWN_UniqueID>
        <Serial_Number> UNKNOWN </Serial_Number>
        <Model_Number> UNKNOWN </Model_Number>
        <Firmware_Revision> UNKNOWN </Firmware_Revision>
        <ROM_Revision> UNKNOWN </ROM_Revision>
        <NAND_Page_Size> UNKNOWN </NAND_Page_Size>
        <Number_Of_Chip_Enable> UNKNOWN </Number_Of_Chip_Enable>
        <Logical_Sectors> UNKNOWN </Logical_Sectors>
        <NAND_ID> UNKNOWN </NAND_ID>
        <Flash_Manufacturer> UNKNOWN </Flash_Manufacturer>
        <Flash_Device> UNKNOWN </Flash_Device>
    </Post_Processing_Device_Info>

</Genesis_Log>

[Sat 02/29/2020 17:17:47] - Overall Result for Device: /dev/sg1 ****** FAIL ******

网友A:
去SATA接口重新开一次试试  别太相信虚拟机  电压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SATA接口重新开一次试试  别太相信虚拟机  电压不稳定

是独立电脑主机,直接sata

网友B:
看你颗粒测试过了 那就应该是在70-80这样的错误 可能是写保护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颗粒测试过了 那就应该是在70-80这样的错误 可能是写保护设置

我改下试试

网友:
你的颗粒不太行了,威刚一般用的是无保护,你改一下设置试试,另外听楼上的,强烈反对虚拟机开卡,总是因为桥或者什么问题出现莫名其妙错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你颗粒测试过了 那就应该是在70-80这样的错误 可能是写保护设置

谢谢大佬提醒,关了写保护设置开出来了,颗粒也的确不大行了,93%的寿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佬提醒,关了写保护设置开出来了,颗粒也的确不大行了,93%的寿命 ...

怎么看颗粒寿命的?这个我还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看颗粒寿命的?这个我还不会

CrystalDiskInfo里的健康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看颗粒寿命的?这个我还不会

一个是看log里面的坏块数,一个是用预测表粗略判断,好的颗粒全部N1,有问题的什么N都出现,当然有例外,Intel颗粒全部N3也不要紧,但是出现N5就比较麻烦

网友:
N1-至少测试并通过了一个没有位错误的页面。

N2-没有可用的测试数据。测试可能已中止,或者在测试期间失败。

N3-至少有一页被测试,错误小于或等于ECC校正功率范围的一半。

N4-至少有一个被测试的被擦除页的误比特率大于校正功率的一半。

N5-行走零点测试失败。

步行者测试失败。

N7-包含工厂坏块标记的块和测试被跳过。

N8-至少有一页被测试,其误比特率大于平面0上的校正功率。

平面0中的N9块被标记为工厂坏块。

N10-至少测试了一页,其误比特率大于平面1上的校正功率。

N11-平面1中的块被标记为工厂坏块。

==============================
有条件的话可以拆下颗粒上下测试座清空。
目测颗粒体质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