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东成12v充电锤,万用宝等改两用供电

楼主(2020-02-29):
一个220的12v电源,电池。

网友:
没啥必要,大电流变压器体积重量都不小,以前有这样的多用产品,后来都被淘汰了,双电池加快冲足以。
类似的,我的所有相机都配了假电池,但实际上这么多年一次都没用过。

网友:
东成这个12v电锤干活怎么样?

网友:
请问如果是25V的手电钻改成两电源是要用25V多少安的电源适配??或者24V多少安的电源适配?谢谢

网友(2020-11-24):
意义不大吧。锂电工具的优势就是便利性,不用拉线。带电源使用不如直接买交流的了,力气大而且不会有电池损耗。电池即便不用性能也会逐渐衰减

网友:
电锤用10安培的电源不够吧,用这个电源干过活吗?

网友(2023-02-02):
你好,我的东成万用宝改线,会出现3灯同时闪烁,什么问题。。。。15a的电源,,,我接线是直接接在控制板的正负极上,,,,没有按照控制板的原有接线,,,是啥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