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分享一个奇葩的颗粒

楼主(2020-02-29):
镁光mw910 4ce 256g 3dmlc
自己有两个。 3267ae重新开卡,一个265g一个262g比原来还大。神奇

如果再换算一下设计的时候,恐怕有270多g

准备拿来做固态硬盘。

网友:
速度怎么样,总感觉镁光的f不快

网友A:
L06B闪存工艺问题,容易出坏块,所以设计时就留了很多超额块。正常闪存单DIE有2048个块,实际有2192个块。一个块有16MB容量,算下来35136MB≈34.3GB容量。标称256GB,实际有274.5GB。然后U盘采取全容开卡可以达到最大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L06B闪存工艺问题,容易出坏块,所以设计时就留了很多超额块。正常闪存单DIE有2048个块,实际有2192个块。 ...

我这个换算下来有271,能不能说明这个颗粒体质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06B闪存工艺问题,容易出坏块,所以设计时就留了很多超额块。正常闪存单DIE有2048个块,实际有2192个块。 ...

准备4贴,开1t固态,为了稳定,容量开多少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换算下来有271,能不能说明这个颗粒体质还是不错的?

那个算法无意义。量产需要去掉坏块以及保留备份块。274.5GB的闪存开出265GB,闪存还算可以。其实可以直接看软件,上面有容量和坏块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L06B闪存工艺问题,容易出坏块,所以设计时就留了很多超额块。正常闪存单DIE有2048个块,实际有2192个块。 ...

这个闪存是在生产过程中容易出现坏块,还是在后面使用的过程中也容易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算法无意义。量产需要去掉坏块以及保留备份块。274.5GB的闪存开出265GB,闪存还算可以。其实可以直接 ...

带主控一起买过来的时候34,开了一次卡,变成了88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算法无意义。量产需要去掉坏块以及保留备份块。274.5GB的闪存开出265GB,闪存还算可以。其实可以直接 ...

这个闪存是在生产过程中容易出现坏块,还是在后面使用的过程中也容易出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4贴,开1t固态,为了稳定,容量开多少好?

SSD开卡,4片闪存可用容量要差不多,容量按最差闪存计算。4片贴2258H,正常开可用950GB。SSD写入量大,备份块要留足够。拆机L06B闪存不建议贴2246EN,寿命不够用。

楼主:
寿命不够用是什么意思?这个在后续的会出现大量的坏块?再降低一点,开到900G可不可以日常使用?

这个颗粒是我买的u盘雷克沙拆的,应该是全新的,不是被服务器这种操过的

网友:
不对啊 2T 对应容量应该是 256GB 你这怎么270多GB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寿命不够用是什么意思?这个在后续的会出现大量的坏块?再降低一点,开到900G可不可以日常使用?

这个颗粒 ...

即使雷克沙也不都是全新正片,拆机片也用的。到手是什么都要看运气。2246EN+L06B的寿命不如2258H+L06B,主控问题。容量1T一般够用,不要即当主盘又当存盘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使雷克沙也不都是全新正片,拆机片也用的。到手是什么都要看运气。2246EN+L06B的寿命不如2258H+L06B, ...

这个好像不支持2258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像不支持2258

支持的,58xt  58h都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的,58xt  58h都支持。

好像看图片不见有,确实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使雷克沙也不都是全新正片,拆机片也用的。到手是什么都要看运气。2246EN+L06B的寿命不如2258H+L06B, ...

有没有这么脆弱?存一点数据都存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看图片不见有,确实支持?

flastermaster是热心网友做出来,方便DIYer查询数据的,难免有遗漏。l06b是2258支持的为数不多的mlc颗粒之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这么脆弱?存一点数据都存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flastermaster是热心网友做出来,方便DIYer查询数据的,难免有遗漏。l06b是2258支持的为数不多的mlc颗粒 ...

这个颗粒,真的这么脆弱?主控的寿命都比颗粒的长(全新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