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块D425板子上的这个接口怎么接?

楼主(2020-02-29):
如下图,这是一块D425工控机板子上的接口,上面有标12V和GND,我猜测是12V直流电源输入,但是板子上已经有一个ATX的接口了,而且边上还有LCD_BKL_CTR之类的丝印,又觉得像显示器供电接口,忘了用万用表量一下电压了,各位知道这是什么接口吗?求教

网友A:
工控机上有这样的SATA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控机上有这样的SATA接口,

SATA接口不是得还有个5V的吗?这里没标5V,只标了12V

网友:
字面意思:lcd背光控制

猜测是去lcd屏的高压板,进而控制屏幕开启和背光亮度

12v是输出

网友:
背光供电 接屏幕

网友:
这是LCD高压供电接口,可以用,不过要注意跳线,一般是3.3v,5v,12v三档跳线,旁边都有标注,跳好量下电压保险点

网友:
没错,就是液晶控制插座

网友:
液晶屏背光控制和液晶供电电源插座

网友:
液晶控制插座

网友:
接液晶屏背光的,带亮度控制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