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着没事组装了一个移动硬盘 7MM pmr硬盘

楼主(2020-02-29):
由于疫情原因,在家闲得发慌,就把旧物品又翻了一遍,找到一个笔记本 HP540,这个有年头了,反应慢在吃灰。家里有一个N1想着中一个下载机,需要一个移动硬盘,就把硬盘拆出来了。

然后有买了FX 的移动硬盘盒,听说原装硬盘是smr的

开始安装

上电脑试一下
正常

装盒

盖上盖

网友A:
一样的板子,我加了个12v的电源接口,可以用台式机硬盘

网友B:
就这么荡浪着,
太容易碰着了,
赶上正写数据,
容易挂掉啊,

7mm 的 1TB 蓝盘,太像是 smr 了,
搜了一下还真不是???

网友:
jms576挺好的盒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这么荡浪着,
太容易碰着了,
赶上正写数据,

就是试了一下,平常必须平放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板子,我加了个12v的电源接口,可以用台式机硬盘

接口好弄,只是还有一个my elements 12T的硬盘盒子在吃灰,想当年1T硬盘刚流行起来的时候,换下来了一个500G的三星3.5硬盘不小心摔了之后,就不摆弄3.5的移动硬盘了,当时刚弄好的400多G的数据,现在改成的电磨还吃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