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电池内阻、容量怎么测量?

楼主(2020-02-29):
手中有一堆的18650电池,有的能用,有的不能用,想找个方法进行容量分类。最好把内阻、容量灯信息都能显示出来,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或者买什么性价比较高的充电器也行。刚刚看了一个“ST4s明智弹仓智能充电器”不知各位有用过的吗?看介绍都很好,这个算是价格比较合适的。

网友:
淘宝买一个测试板50块钱

网友:
ic99可以试试

网友:
以前买明智的一款,功能与你说的这个差不多,但没有内阻测试。说实话,感觉充电不饱满,没有单独用4056充的效果好,我充完测试过放电,估计那个测内阻的功能也是就是个玩具。这类充电器胜在全面,精确度还差得远,我单独买的一个测内阻的都花我两百多。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充满静置15天,量电压分组

网友A:
ZB206+我用这个测内阻和容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ZB206+我用这个测内阻和容量

二十多块钱性价比高

网友C:
我用 Nitecore 奈特科尔 SC4 充电器,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 Nitecore 奈特科尔 SC4 充电器,还可以。

价格可不便宜呀!

网友:
测量内阻这样的得需要专门的仪器才行。个人没有必要购买吧。利用率太低了。除非你是卖电池的。

网友:
我也有N个18650,和楼主一样遇到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二十多块钱性价比高

这个测试板子估计配齐全了,得100多啊?光一个板子就40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测试板子估计配齐全了,得100多啊?光一个板子就40多了。

我买的正版,主板26¥,

刚看了一下订单,忘了加运费,也快四十了,另外还买了一些乱七八糟的配件。

网友(2022-01-25):
引用 网友C:
我用 Nitecore 奈特科尔 SC4 充电器,还可以。

Nitecore 奈特科尔 SC4 充电器

你这个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