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航盛RDC收音机AUX改造成功

楼主(2020-02-29):
以前19元收的航盛RDC收音机,收音效果很好,至少比我原车上的RD9效果好,有后置usb接口,不过是老机型,没有蓝牙,本来买了蓝牙模块想通过改aux功能实现蓝牙的,可买来之后始终改造不成功,于是一直束之高阁。这次家里人想用来驱动音响,于是又拿出来试试,于是就成功了。
下面就说说航盛RDC收音机AUX原来不成的原因。
我的机器型号如下,网上有介绍有个版本可以通过mode按键进入aux模式,不过我的不行

该机器可以通过TEL引脚拉低进入aux模式,显示屏显示TEL-IN

但是通过AUX_GND AUX_L AUX_R始终无法把音频信号输入,
电路板如下,发现aux信号是收入收音芯片的,且跨过收音芯片,音频接入功放收入端能够正常输出,于是怀疑收音芯片问题

收音芯片采用的NXP的TEF6635,网上搜索手册发现,通过DAC端输出给功放,共有4路,AUX收入端有三路,分别是AIN1  AIN2  AIN3,

电路板上,原来机器上AUX是接入AIN1的,使用飞线从图上的CON1接入测试也不成功,后来发现AIN2 AIN3均未接入,并且相应的电容C140-C143都未焊接,
于是想是不是通过AIN2 AIN3 输入的,一测试还真是的。
于是把AIN1路上的C28、C32、C33 挪到C140、(C142C143并联)、C143,飞线接入到CON1处,改造完成,机器能够播放外部音频信号了
改造图如下

改造完成。
====================================
如果需要在汽车上使用,建议ACC上接个开关,就像图2上的一样,我是把静音键改成开关了,因为在汽车钥匙转至供电和发动时,不开收音机也有0.2A电流。
当然还可以把后置的usb改在前面,图2上也有,就是拼手工,这里就不上图片了。

网友A:
可以进行AUX切换吗?还是在收音的基础上,强行插入的AUX信号?

网友:
楼主纯技术贴,哪个地方买到的?

网友B:
请教一下,RDC收音机是什么?和一般的能自动搜台收音机有什么不同?

网友:
不错。我也想我做一个,正好学习一下

网友:
航盛的车机我有三台不同样式的,那个声音实在是太沉闷,不喜欢。

网友C:
这个RDC我也有一个,扔在角落吃了好几年的灰。
最近在家出不去,天天不换样的折腾东西,前几天终于轮到它了。
给它装了个箱子,两个喇叭,内置电源、加天线、引出USB、增加AUX、在AUX上加蓝牙板、上MIC一次搞完。
和楼主的版本不太一样,我的是前面板上有个MINI USB口,后面没有。小口的用着麻烦,直接从板子上接线重接了个USB口
前面放个小开关,来控制切换到AUX和蓝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RDC收音机是什么?和一般的能自动搜台收音机有什么不同?

航盛车机的一个型号而已,没啥特殊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进行AUX切换吗?还是在收音的基础上,强行插入的AUX信号?

手动硬件切换AUX,得用个开关,控制TEL接地,进入电话模式,就是这个车机的AUX

网友:
引用 网友C:
航盛车机的一个型号而已,没啥特殊意义

谢谢答复

网友:
这焊功,真是喜人。不过勇于动手,还是值得肯定的。

网友:
我也有个这机头,在家里听FM专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RDC我也有一个,扔在角落吃了好几年的灰。
最近在家出不去,天天不换样的折腾东西,前几天终于轮到它了 ...

改造得挺好看,我是用在汽车上,这款收音效果还可以

网友(2020-06-05):
这个波浪按键是什么意思,请问各位有它的操作说明书吗

网友(2021-03-17):
引用 网友C:
这个RDC我也有一个,扔在角落吃了好几年的灰。
最近在家出不去,天天不换样的折腾东西,前几天终于轮到它了 ...

能不能说下怎么接线的,咱俩的一样。我是准备用在车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RDC我也有一个,扔在角落吃了好几年的灰。
最近在家出不去,天天不换样的折腾东西,前几天终于轮到它了 ...

我想请教一下 蓝牙是这么接线的    麦克风是直接接在MIC 那两个触点上么 ?

网友(2022-02-12):
真的牛,我的rdc也是和你一样显示Tel—in然后没声音,按照你的方法改了以后立马好了,就是没看懂关于0.2A电流那里,是因为改完了会一直有电流吗?还是这个CD机本来不改这个也会有0.2A的电流呢?

网友(2022-08-12):
功放心片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