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好视力led护眼台灯

楼主(2020-02-29):
用着用着熄灯,开关无反应。开始以为12v
开关电源坏了,用万用表量了有11点几v,插上台灯再量变成0v,怀疑尾插板问题,用万用表量发现正负极短路,顺住线发现控制板c1直通,贴片电容应该击穿了。拆下c1,故障排除。
请教各位专业人士,c1在此的作用,不补上去有没影响?

网友:
电源滤波用的,拆掉不用也可以的

网友(2021-11-16):
这个位置的电容就是滤波的,不装问题不大,想装的话也可以外挂个16v的电解电容,旁边空间足够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