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微软霸雷鲨8000鼠标移动没反应,能修吗?

楼主(2020-02-29):
最近闲着没事,翻出来一个无线鼠标,微软霸雷鲨8000。
N年前就坏了,今天无聊又试了下,Win10下能自动识别,配对也没问题,按键也都有反应,就是光标无法移动。
拆开看了下,也没看出什么所以然,请教下有没有办法修,应该怎么去查故障?

这个鼠标貌似是放坏的,本来正常使用,后来笔记本用这个嫌大了就换了个小鼠标,再后来翻出来想用就发现无法移动光标了。这么多年了,一直也没本事修好。

网友:
10块包邮,解君忧愁

网友A:
不会是大问题,拆开光电部分看看就知道了,上看去好像是有排线连接的,看看是不是触点氧化了,光孔有没有堵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大问题,拆开光电部分看看就知道了,上看去好像是有排线连接的,看看是不是触点氧化了,光孔有没有堵 ...

排线看起来没有断裂,至少指示灯还是能正常亮。触点也没氧化痕迹。光孔也拆开看了,没有堵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排线看起来没有断裂,至少指示灯还是能正常亮。触点也没氧化痕迹。光孔也拆开看了,没有堵塞 ...

连传感器的金手指用橡皮擦一下试试,这种接触不良不是肉眼能看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传感器的金手指用橡皮擦一下试试,这种接触不良不是肉眼能看出来的。 ...

排线的金手指用橡皮擦了,插座喷了WD40,还是一样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排线的金手指用橡皮擦了,插座喷了WD40,还是一样不行。

那就只能热风枪过一遍了,如果真是芯片坏了就没办法了。

网友:
微软的鼠标不错,手感很好。很幸运昨天折腾好了个4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