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USB充电的台灯铅酸电池可以直接替换锂电池?

楼主(2020-02-29):
   台灯是USB充电,铅酸电池,如图,是否可以直接将铅酸电池替换成18650电池(即是不更换充电板,不改动任何线路)

网友:
充电你要是忘了时间  可能爆炸发生火灾。

网友A:
不行,铅酸充电电压达不到4.2伏,换18650充不了

网友B:
歡迎探討  看下那个多脚芯片是什么?

网友:
最好不要直接带换 加个锂电池充电保护一体板进去 我都是那么改

网友:
放心上,18650加保护板就行

网友C:
换186560电池,同时加上一个充电保护板就行了,把原来的充电线路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铅酸充电电压达不到4.2伏,换18650充不了

台灯只有一块板,就是要把这个板换了?还是直接加充电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186560电池,同时加上一个充电保护板就行了,把原来的充电线路改一下。

我是8元买的,这样又换又改的,成本高过新买

网友:
换186560电池需要加充放电保护板为好。

网友D:
不行!   18650比铅酸电池 脆弱多了,要加保护电路和充电电路

网友:
换个手机电池,含护板的,可以么?比如BL-5C

网友E:
加个1、2块钱的充电板,输入改成5V USB电源,安全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歡迎探討  看下那个多脚芯片是什么?

SGL8022W,我上网查了是触摸调光芯片,除了这个芯片,没有其他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行!   18650比铅酸电池 脆弱多了,要加保护电路和充电电路

台灯本身是USB充电的,也要加充电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个1、2块钱的充电板,输入改成5V USB电源,安全放心

邮费贵过充电板

网友:
这体积正好两个18650,改了几个了,我是5V直充保护板,充电功率11W多,跑满2A头,单块4056充电太慢

网友:
这玩意就是一个USB加二极管充电的,电压肯定超了4.2,冲坏锂电很容易。最好是外加一个充电板

网友:
锂电池充电用4056板,放电接个转2v的1117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铅酸充电电压达不到4.2伏,换18650充不了

两串铅蓄电池的充电截止电压是4.8V,怎么就充不满1865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