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氢电池充电器110v改220v讨论

楼主(2020-02-29):
一个18v镍氢电池充电器,个头比一般的电动车充电器大一圈,应该还是个新的,插脚一点划痕没有,某宝来的,110v输入!

搜索了一下应该是国外的割草机镍氢电池充电器

背面标签

用微信扫描翻译

插头强磁不吸

内部电源板

输出、检测接口,指示灯板

火线端一只4A 125v保险丝,安规电容、共模抑制器都省略了

100uf 200v的滤波大电容

开关管8n60

高频变压器型号

pwm芯片CR6853,与3842基本一致

次级整流管

次级一只13n06,难道是检测到电池后用这个场管控制输出?

次级滤波两个35v1000uf电解电容

TL431和光耦组成的反馈电路

这个是运放还是单片机未知,芯片被抹去型号
次级背面一颗358运放,由此可见上一图无型号芯片极有可能是单片机

各位大佬们这个充电器可以改220v输入吗?搜索得知
方法一:110v改220v要把压敏电阻换耐压高的,初级大电容要换耐压400v的,启动电阻要加大一倍,开关管也要换耐压高的(我的8n60耐压600v应该是不用换)!
方法二:火线串一个0.22uf的电容!
方法三:拆掉压敏电阻等,增加一只100uf 200v电解电容与原来的大电容串联,并增压均压电阻!

图片中是原话,他说的这个我不清楚所谓的电源电路只从两个大电容中间点取电是怎样的电路,有哪位大神可以画出来让我看看吗,最好再讲讲原理!

网友:
需要考虑压敏和主电解电容耐压,MOS耐压。关键是变压器匝比,如果110V直接改220V可能造成初级侧MOS过压击穿,PWM控制器辅助供电电压过高造成损坏,轻载时占空比过低工作不稳定,等等问题

网友:
楼上说得对,这种挺难改的

网友:
还是直接买个220V转110V的转换器吧,方便。

网友:
有一个想法就是在整流和大电容之间以大电容电压为参考接入开关管

网友:
不行的 这个电路不好改啊 首先高频变压器就不行 其它的都好改

网友:
假若质量一般,没有特色,不如直接买一个。

网友A:
一个500W的变压器搞定,几十块,不用发愁

网友B:
理论知识,不知道这样的行不行,可以试试看!!

网友:
查一下开关芯片PDF启动电压决定是否增加启动电阻;
主电容必须要换;
拆掉压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知识,不知道这样的行不行,可以试试看!!

你好,可以讲一下原理吗

网友C:
弱弱问一下,全桥整流改为半波整流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弱弱问一下,全桥整流改为半波整流行吗?

我也是进来看答案的。
半波整流肯定不行,一是峰值电压高,二是高频震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500W的变压器搞定,几十块,不用发愁

干嘛要有500瓦呀?一个60瓦的自我变压器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知识,不知道这样的行不行,可以试试看!!

肯定不行,一组150v一接负载,分压就掉到零了。要这么简单就不会有改电源这么多头痛的问题。

网友D:
桥式整流改半波试试,曾经在一个二手的日本原装电视机上看过这种改装的方法。四个整流管拆一个就行,其它的都不动。板上没看见压敏电阻。

网友:
9楼的应该不行,110V-240v的电气,都是用的倍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桥式整流改半波试试,曾经在一个二手的日本原装电视机上看过这种改装的方法。四个整流管拆一个就行,其它的 ...

不行的,以前我们改日本机都是加环牛的,不贵,十几块。

网友:
方法三和9楼一样的,应该可行。

网友:
得伟110V镍氢充电器我改过220,直接换400V电容,其他没有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