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管DC-DC电源部分的一些疑问

楼主(2020-03-01):
如图,Q1、Q2的作用是了解的,不过Q3、Q4的作用完全想不通,用示波器测量Q3全程导通,Q4全程截止,想知道Q3和Q4在电路上的作用是什么,还有芯片的VOUT引脚功能,文档上写着是电压输出,但想不通啊,理论上不是芯片只负责控制吗?还是说该引脚输出的电压有别的作用?希望懂的大佬能帮忙解惑一下

网友A:
我觉得q3q4在输入电压低或不稳定的时候,作为BOOST升压部分;Q1Q2作为BUCK降压部分。

至于说vout,就是输出的意思,因为这个芯片就是降压,升压电源管理芯片,一个电源,不输出电压,要它干啥。

网友:
就是个同步升降压ic有什么不理解的~

网友B:
这个电路本质是BUCK+BOOST,在降压时为BUCK结构,Q1开关导通Q2同步续流,Q3直通Q4断开;升压时为BOOST结构,Q1直通Q2断开,Q3同步整流Q4开关导通,在输入输出电压相等或者相近时为两种模式交替工作。

网友:
取代了续流二极管

网友:
处于降压时把Q3直接画通,Q4摘掉;
处于升压时把Q1画通,Q2摘掉。
这样明白了吧?不需要工作的管子主控会直接关闭,等于不存在,需要传输直流的管子主控会直接高电平使它导通等于短路。你舍得去看凌特的datasheet你就知道了。他也就是捡凌特玩腻的玩而已。

网友:
如果刚好设定电压等于输入电压时,Q1,Q2都短接,Q2,Q4摘掉,不过这种情况极少出现。
而且如果你不需要升压功能,可以按我说的,把右边的Q3/4处理掉,
同理,不需要降压功能时,可以把左边Q1/2处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本质是BUCK+BOOST,在降压时为BUCK结构,Q1开关导通Q2同步续流,Q3直通Q4断开;升压时为BOOST结构 ...

就是综合来说就是两个主要负责升压,两个主要负责降压的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q3q4在输入电压低或不稳定的时候,作为BOOST升压部分;Q1Q2作为BUCK降压部分。

至于说v ...

我的意思是主要的功率输出还是通过mos管,十几安的电流不可能从那个脚输出的,那么这个脚所输出的电压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这类电路好像容易反向升压 漏电流比较大

网友:
结构上讲,这个应该是同步整流,如果始终没有波形,肯定是IC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