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笔记本的光驱改成台式机的(Panasonic UJ890)

楼主(2020-03-01):
别人坏了个笔记本,让我修理,结果测试是显卡烧了,本来拍了拆卸的照片,可是手机换完电池后sd卡格式化了,没了,就此作罢,既然坏了,看看有啥用的零件,除了硬盘和光驱
,别的还真没有用上的.把光驱拆下来,改了一下,放到了台式机上.

看样子是松下的,笔记本是东芝的.

查了一下是迷你sata口,和主板不能直接连.

拆开

费了半天劲查得电源口的2+3针是正极,5+6针是负极,和外壳相连.

焊上2根线,笔记本光驱电源是5v的.

和机箱5v电源连接.另一个口可以和主板的sata数据线连接.

机箱前面板的塑料条锯了一半.

里面用胶布粘上了.

电脑开机显示了光驱,算是废物利用了一回,谢谢观赏.

网友A:
楼主,有个东西叫光驱盒
可以把这个笔记本光驱变成移动光驱

我的笔记本上光驱在当年换SSD时拆下,装到光驱盒里,要用就拿出来,不用塑料袋子装好收藏,13年的现在还用着很正常。
原来笔记本光驱多数不是用坏的,是灰和一直开机通电老化损坏的。

网友:
光驱很少是用坏的,多半都是老化造成的。

网友B:
和楼上想法一样,找个盒子就搞定了呀!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这个光驱是2010年的,本来现在光驱基本用不到,其实用不到的话,直接把光驱电源拔了一样吧,光驱盒不是还需要买吗?那样就失去了废物利用的意义了不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和楼上想法一样,找个盒子就搞定了呀!

胆子好大,换个头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个东西叫光驱盒
可以把这个笔记本光驱变成移动光驱

买光驱盒的钱应该够买一个旧的台式光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胆子好大,换个头像吧

我用这个头像的时候,新论坛都还没有了!

网友D:
我都已经刻坏两台蓝光刻录机了,总共刻了几百张蓝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都已经刻坏两台蓝光刻录机了,总共刻了几百张蓝光

前10几年刻录我还用得着,后来一次都用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