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主板上的MINIPCIE能插MSATA固态嘛?

楼主(2020-03-01):
主板EC7-1814L2NA
MINIPCIE插脚说明:

网友A:
关键要bios支持,针脚有几根有区别 ,有点准系统主板就支持mini-pci==>msata 切换 还有跳针调整。

网友:
看你这个引脚是没有支持MSATA的。

网友:
有的能,有的要自己跳线,有的要在bios设置,有的自动识别,有的只能专用。

楼主:
估计是难了,还好还没买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要bios支持,针脚有几根有区别 ,有点准系统主板就支持mini-pci==>msata 切换 还有跳针调整。 ...

BIOS主持不支持,是有什么样的选项,能看出来?

网友:
看看主板上有没有跳线 没有应该不支持.

楼主:
好吧,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跳线,看来是不支持了!谢了~

网友:
这是无线网卡的定义,另外干嘛上msata呢,不考虑上转接板接nvme固态吗,走pcie通道速度可比sata快多了

网友:
真的要用也不是不可以,从SATA飞几根线过来也是可以用的。

网友:
我记得有这种miniocie转SATA转接卡,还能转两个SATA出来==

网友:
很多是不支持的,主要还是得看主板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