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闲着没事测下这个蓄电池还有多少容量

楼主(2020-03-01):
电池是车上换下来的,45AH的。后来发现是有一格电解液少到下线以下了。买了一瓶哇哈哈纯净水加进去充电,可是怎么也不能把电眼充成中间红一圈蓝(对应OK)。一直都是中间红,一圈白(对应电量不足)。后来几天没管他,电眼竟然恢复到ok了。

用的炬为usb表头,自己随便找的一个USB母座接触电阻太大,发热厉害,用个自封袋装点水,在母座平面上涂点牙膏,当做散热了。

网友A:
结果是多少容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果是多少容量呢

还在测着呢,测了一个小时,放出了47瓦时的能量,按照45安时,按照10V电压算的话,应该是放出450瓦时。现在电瓶不行了,打个对折,估计是能放出200瓦时吧

网友B:
恩恩,现在有的车标配就是3档电瓶中的低端,看别人说原配能开个7.8年,甚至牛逼的11年还一点就着。想着三年半应该还有救留下能用用,一看黑标,果断算了,还以为蓝标呢

网友:
单加一格的话,
可不得等它匀一匀呢

网友C:
这个咋接线??我也有个电瓶想测一下....usb是5v的啊,怎么测12v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恩恩,现在有的车标配就是3档电瓶中的低端,看别人说原配能开个7.8年,甚至牛逼的11年还一点就着。想着三年 ...

我原装电瓶用了5年6个冬天,换了风帆前年大年初六换的,今年2月17号挂了;又换了骆驼的,看看能用多久,价格倒是便宜,260交换。

原装CCA425;买的电池CCA都是370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原装电瓶用了5年6个冬天,换了风帆前年大年初六换的,今年2月17号挂了;又换了骆驼的,看看能用多久,价 ...

现在换的电池都没原车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原装电瓶用了5年6个冬天,换了风帆前年大年初六换的,今年2月17号挂了;又换了骆驼的,看看能用多久,价 ...

现在的瓦尔塔也不行了,我干脆换了代工的牌子。看看寿命怎么样,再不行的话,准备上磷酸铁锂电池。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现在换的电池都没原车耐用

电池有不同级别的,比如骆驼就有S1,S2之类的区别;好像S3是给启停的车用的,应该比较耐用;估计价格也惊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有不同级别的,比如骆驼就有S1,S2之类的区别;好像S3是给启停的车用的,应该比较耐用;估计价格也惊 ...

启停的电瓶贵一个可以买2-3个普通的了

网友:
留下好的又有何用?临时替换一下?
就怕需要的时候,电池不在车边。
现在家里电源稳定了,UPS都不需要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咋接线??我也有个电瓶想测一下....usb是5v的啊,怎么测12v的?

找一个USB母座引出正负极接电瓶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找一个USB母座引出正负极接电瓶就可以

多谢,明白了
原来是宽电压的,看到usb就以为只能测5v...

网友:
12年产的。7年多可以了。我也有个55B24,前几天专门测余7成,要补电。
哪看蓝标黑标?

网友:
我的车子电瓶风帆的,快五年了还行,启动时一把打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