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闲来查了一下威汉(Wiha)钳式扳手几个国家的价格,中国为啥这么便宜?

楼主(2020-03-01):
最近想入个钳式扳手,凯尼派克太贵了,膜拜一下放弃,接着查威汉,查了威汉(Wiha)德国官网、美国官网和中国官网,中国官网上面注明中国大陆官方代理有三家——亚马逊、京东、小米有品,但前两家的网页链接全部失效,只有米家的链接正常。德国和美国的官网都可以查到有钳式扳手,而中国官网却找不到这个产品。比较了钳式扳手的价格(看截图),中国大陆代理的价格显著低于德国和美国的官网报价,按道理说即使不同地区有差价,也不会相差这么远(德国的价格注明含19%增值税,美国的没注明,而小米有品的肯定是含税的价格),而且通常同一个产品中国的价格会更高。除非产品不一样。看网页内容,德国的没有注明材质,美国的注明是铬钒钢,而小米有品的则标注是高碳钢。
个人感觉,从商业的角度来说,原厂家专门为这类高价小众产品开两条不同的生产线,其中一条专供中国市场,逻辑上不太说得过去。
如果产品不同,那唯一可能性就是在中国找代工贴牌。但如果中国有某个本土厂家有能力做Wiha的代工,这个厂家没有理由不推出自有品牌的钳式扳手,即使销量不高也算是个旗帜产品。粗略查了一下,还真没查到有国产的钳式扳手,水泵钳就不少,不知是不是难度比较高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例如专利保护?
如果产品相同,那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让利抢市场、打品牌。至于是厂家让,还是代理让,还是双方各让一部分,就不得而知了。

无论如何,这也是Wiha官方的正规代理的产品,即使万一材质有差别,从品牌信誉的角度上来说,也不太可能粗制滥造,要入手的话,性价比上觉得也是可以考虑的。
.

网友:
那啥 PC界有个美帝良心,

网友A:
直接淘宝买吧,差不多价,这玩意应该没假货。买了wiha的钢丝钳和钳式扳手,上面都没标注产地,估计是代工的,东南亚或者台湾。

网友:
这还有什么疑问?产地不同,价格区别非常大!!!,说老实话,威汉的东西越来越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淘宝买吧,差不多价,这玩意应该没假货。买了wiha的钢丝钳和钳式扳手,上面都没标注产地,估计是代工的 ...

维汉新品一般越南代工。

网友B:
中国便宜??人家是挣欧元花欧元  挣美元花美元 看看人家的薪酬水品 再看看咱的 就知道贵还是便宜了

网友:
不是标的很清楚吗?小米是高碳钢,扳手比较脆,容易断裂,使用要小心,你懂的。。。
美国标记为铬钒钢,是合金钢的一种,一般用于工具制作,坚硬,同时韧性也非常好,不容易断裂

网友:
美亚买凯尼派克钳式扳手 价格便宜很多 250新款双色柄300多点 国内要600。凯尼派克钳式扳手口水有10年+了 因为价格一直没下手。

网友:
WIHA德国原装工具是在绍纳赫生产的,品质最好,一般在专营店出售;

渠道出售的产品一般由瑞士或越南生产;

中国货都是巨盾代工的

网友C:
威汉的钳子和这把钳式扳手在越南工厂生产,我手上有一把,钳口硬度比304不锈钢的螺母硬多了,能比304硬的螺母不多见,而且钳口平行度很好,放心用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威汉的钳子和这把钳式扳手在越南工厂生产,我手上有一把,钳口硬度比304不锈钢的螺母硬多了,能比304硬的螺 ...

wiha钳式扳手,国内售价这么贵,居然用的是高碳钢,这是有多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威汉的钳子和这把钳式扳手在越南工厂生产,我手上有一把,钳口硬度比304不锈钢的螺母硬多了,能比304硬的螺 ...

304不是很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国便宜??人家是挣欧元花欧元  挣美元花美元 看看人家的薪酬水品 再看看咱的 就知道贵还是便宜了 ...

对啊,你挣8000,189,人家挣4000,60,其实还是人家的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国便宜??人家是挣欧元花欧元  挣美元花美元 看看人家的薪酬水品 再看看咱的 就知道贵还是便宜了 ...

这里说的是【同一个产品】在【不同国家的定价里】中国最便宜,而不是认为【这个产品很便宜】。

网友E:
一个越难货卖189很便宜么,据说wiha越南工厂钳子生产线锻压机还是中国厂家提供。

这类工具卖的都是品牌价值,不能按商品成本来计算,商品真正成本国内厂家可以控制在20元以内出货价。

个人感觉wiha跟小米合作后把wiha价值品牌都拉低了。以前2五六个批头套装都要100+ 现在被拉到50+   很对不起前期对这个品牌支持

网友:
这种钳式扳手是有专利吗?国内咋就没有仿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越难货卖189很便宜么,据说wiha越南工厂钳子生产线锻压机还是中国厂家提供。

这类工具卖的都是品牌价 ...

哈哈,看来要感谢小米了

网友:
我有两把小号的凯尼派克的。。。德国产

网友:
引用 网友D:
wiha钳式扳手,国内售价这么贵,居然用的是高碳钢,这是有多坑。

那些钢材型号都是瞎标的,没产考意义 不比纠结。

网友:
好工具用起来不容易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