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森森的水族箱照明控制器

楼主(2020-03-01):
请问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呢?

网友:
水族配件都是非标,心黑的很。几个科德定时器就能解决灯光和水泵控制

网友:
以为三孔插座是隔离的,想不到是直通的...

网友:
这是个稳压电源么?

网友:
生锈了。。。没玩过水族,帮顶,等牙膏

网友A:
水族箱里有水草,促进水草生长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族箱里有水草,促进水草生长用的吧?

难道里面的水草是真的?光线照明让你方便看鱼的

网友:
这东西真神奇,一个带USBB供电的,不么以什么方式控制的插座。。。。。。

网友:
通电看看USB是不是5V 是的话 接手机看看支持快充输出吗

网友:
USB口是给鱼缸触摸屏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