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AOC液晶显示器LCD灯管改成LED

楼主(2020-03-01):
22寸液晶显示器灯管坏了,干脆改成LED的,省得以后再坏

网友A:
又看到这个恶心的牌子了,家里坏了两个了,无语....

网友B:
如何接线的?

网友:
谢谢分享

虽然今天没有啥经济价值,但对提高维修技术是很好的练手。

网友C:
呵呵,高压线圈直接拆掉了。~

网友:
功耗降低了吧。上纯色背景看看背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何接线的?

焊上四根线①电源+②电源负③亮度控制④开关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高压线圈直接拆掉了。~

这板是一体的板子

网友:
不错的选择,考虑做个工作灯是否可行?

网友:
灯管的还要是我的我就改成LED  这是病 得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看到这个恶心的牌子了,家里坏了两个了,无语....

便宜啊,有啥办法。 我的有一台已经坏过一回了,电源的电容老化了,开机不稳定,换过以后和新的没区别。为了一劳永逸,换上的电容比原来的耐压提高了一倍,里面有的是空间,很容易换。修过的这台可能有十年寿命了,考虑到近几年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开机时间,还可以接受。

网友:
改了也一样会坏!

网友:
感觉显示器太老了,都不想折腾了

网友:
这种垃圾灯条,永不了多久的.

网友:
昨天刚刚改了一个,09年的三星19寸,有点新生的感觉

网友:
虽然LED是潮流,但我还是喜欢LCD的,柔和不刺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看到这个恶心的牌子了,家里坏了两个了,无语....

同样的牌子 用了十二年的显示器  没有坏 继续服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看到这个恶心的牌子了,家里坏了两个了,无语....

他代工了很多品牌

网友(2020-04-27):
引用 网友A:
又看到这个恶心的牌子了,家里坏了两个了,无语....

同样的牌子,2000年买了一台919,19寸的16:10,600元?忘了。15年前天天用,后来用少了,到现在还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