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博世电动工具充电器拆解 BOSCH AL1814CV

楼主(2020-03-01):
看着做工不错,不过好像有点简单。

网友A(2020-06-23):
能帮忙看一下这两个位置上的电阻和三极管是什么型号吗?

网友(2021-02-27):
引用 网友A:
能帮忙看一下这两个位置上的电阻和三极管是什么型号吗?

2N3904吧,参照自激开关电源,估计主开关管也烧了。

网友(2023-03-01):
看起来做工不错,我的爆管了

网友:
电阻可以看色环,看得清楚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