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示波器的雏形

楼主(2020-03-01):
哈哈,试试画图功能

调节电平位置

加个RC电路

网友A:
不错,一天一天在前进,抢个沙发先

网友:
UNO很方便,就是5110太古老了,新屏都很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一天一天在前进,抢个沙发先

这个好,学习了

网友B:
屏幕是什么型号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幕是什么型号呀?

5110
一般推荐12864,5110的像素是长方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幕是什么型号呀?

5110:loveliness:

网友:
哦,这个我有二块,可是不会做示波器呀

网友B:
有代码吗?借鉴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代码吗?借鉴学习一下

#include "U8glib.h"

//U8GLIB_PCD8544 u8g(13, 11, 10, 9, 8);    // SPI Com: SCK = 13, MOSI = 11, CS = 10, A0 = 9, Reset = 8
U8GLIB_PCD8544 u8g(3, 4, 7, 5, 6); // SPI Com: clk = 3, din = 4, ce = 7, dc = 5, rst = 6

int x, y;
int v0, v1;
int Buffer[84];//48*84的屏

void setup() {
  u8g.firstPage();
  do {
    u8g.setFont(u8g_font_helvB14);

    //字型設定可在此網址找/ https://github.com/olikraus/u8glib/wiki/fontsize
    //判斷式要放在 本大括號內才會在屏幕上顯示

    u8g.drawStr(0, 14, "V=");
    u8g.drawStr(26, 14, "12.34");

    u8g.drawStr(0, 30, "A=");
    u8g.drawStr(26, 30, "56.789");

    u8g.setFont(u8g_font_helvR08);

    u8g.drawStr( 0, 39, "T=");
    u8g.drawStr(10, 39, "12.34");
    u8g.drawStr(37, 39, "\260C");
    u8g.drawStr(52, 39, "fan on");
  } while ( u8g.nextPage() );

  delay(2000);
}

void loop( )
{
  do {
    v0 = analogRead(A0);
  }
  while (v0 > 10);

  for (x = 0; x < 84; x++) //信号采样
    Buffer[x] = 31 - (analogRead(A0) >> 5);

  u8g.firstPage();  //清屏
  do//显示
  {
    for (x = 0; x < 83; x++)
      u8g.drawLine(x, Buffer[x], x, Buffer[x + 1]); //画相邻两点连线

    u8g.drawLine(42, 0, 42, 47); // 画坐标轴
    u8g.drawLine(0, 24, 84, 24);
    for (x = 0; x < 84; x += 21) //画坐标轴刻度
      u8g.drawLine(x, 23, x, 25);
    for (x = 0; x < 48; x += 8)
      u8g.drawLine(41, x, 43, x);
    u8g.drawFrame(0, 0, 84, 48); //画边框
  }
  while (u8g.nextPage( ));
}

楼主:
哈哈,我的代码大多是抄的,所以我一般不发代码,以后大家别找我要代码了,容易出问题

网友:
不错,我原来做心率显示时自己写的代码,相邻两列的线条容易断开,正好可以参考您的代码来修改算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include "U8glib.h"

//U8GLIB_PCD8544 u8g(13, 11, 10, 9, 8);    // SPI Com: SCK = 13, MOSI = 11, C ...

谢谢,今天我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的代码大多是抄的,所以我一般不发代码,以后大家别找我要代码了,容易出问题 ...

 开源平台,共享出来大家交流学习,谢谢

楼主:
只有人民,没有人总!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人民,没有人总!

不不不,你是人艰,哈哈

网友C:
用单色的LCD屏会不会刷新太慢? 用OLED屏或彩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单色的LCD屏会不会刷新太慢? 用OLED屏或彩屏吧。

哈哈,实验的东西,无所谓

网友:
楼主还真的搞个波出来。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