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大容量、高可靠性机油壶

楼主(2020-03-01):
多年养成的习惯,本人喜欢用缝纫机油磨刀、钻孔散热、简单润滑,因为缝纫机油味道小、易于清洗、方便购买、价格低廉,很多可以用缝纫机油的场合尽量用。每年都得用一两斤,油壶使用频率就大,好几个油壶都因为材质老化等原因报废。

决定给自己做个大容量、超级耐用的油壶。

这个就是材料老化、瓶口盖开裂的一个油壶。想买个好点的又买不到。

小号可乐瓶一个。

化油器清洗剂瓶子的喷管一根,中心钻孔的6mm镀锌螺栓一节,光驱里面的减震胶圈一个。这个胶圈的耐老化能力非常强,想用它做密封圈,后来还是换了硅胶圈。

电话机内部的硅胶按键板,剪了两个胶圈。

组装好的瓶盖。胶圈性能没的说,老好了。喷管插入螺栓后用大力502粘接,据说能用20年不开胶。

油壶的关键核心部件制作完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瓶盖钻孔稍微偏了一点,不影响使用,为节约材料,这个就对付用了,性能没问题。

这个喷管的直径刚刚好,流量符合我的要求。

组装完毕。每次灌装大半瓶缝纫机油有半斤左右,够用小半年。关键是滴油不漏,瓶子外面永远是干干爽爽的,不会再油乎乎的腻人。

非常好用。

唯一担心的是,会不会来个不长眼的家伙当可乐喝一口?

完毕。

网友:
螺丝掉头更合适,可以用到最后,

网友:
接口用点胶接头更好一些,不用自己找螺丝钻孔

网友:
我一般用注射器加油。不是专业的机修工,我真不知道这么一大壶油可能要用几百年。。。。。。

网友:
我用机油少,每次都是车上用的机油沥出来一点就够了!

网友:
创意好,应付日日使用都得了

网友A:
这种不知道好用不好用:

网友:
如果我没记错,硅胶一般的胶水粘不住
必须专用胶

网友:
我也喜欢用缝纫机油来润滑电位器等,但用量没有朋友的多。

网友B:
用自行车嘴子啊,气门芯的那种,瓶子盖上打个孔,气门嘴安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自行车嘴子啊,气门芯的那种,瓶子盖上打个孔,气门嘴安上

这个创意好

网友:
啥创意啊,修自行车老头儿那都这么干

网友:
我在某宝上买了两个,几块钱一个,家庭偶尔用用,估计也能用到天老天荒。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不知道好用不好用:

20多年前买过一个左边这种全金属的,但密封不行到处渗油。后来还是自己做了个小塑料瓶+注射器针头的,好用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多年前买过一个左边这种全金属的,但密封不行到处渗油。后来还是自己做了个小塑料瓶+注射器针头的,好 ...

橡胶件耐油性不行,现在的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2020-04-22):
这个好  打算如法炮制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不知道好用不好用:

这个刚开始还行,每天用的多了,一打油弄得满手都是,自行车内胎做密封圈用时间不长又冒油,我用是动车上送的那种小瓶苏打水瓶做的,喷油嘴是用的自行车内胎英制打气嘴,哥俩好一封,得劲用好几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