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哪位老师,电锤调档开关怎么修复

楼主(2020-03-01):
老电锤出故障了,拆的时候,一不小心把调档开关给弄断了,网上买不到同款,谁有好主意。

网友:
只有换,修复的话估计强度都不够!

网友:
买不到就自己做个金属的

网友:
这不是热熔塑料吧   火烤不化的塑料就没办法了  如果是热熔塑料  可以用烧红的铁丝烫进去  就像钢筋一样的结构  会很结实     不是这种塑料  你可以试试网上卖的那种叫代替焊接胶水    也许强度可以达到

网友:
这种应该是加纤维的工程塑料,粘的强度差很多,没法修的。

网友:
翻砂铸造一个吧

网友A:
25元一个开关,换一个就 行了,有替代产品,比这种强多了。
只需要把开关那地方的外壳修一 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元一个开关,换一个就 行了,有替代产品,比这种强多了。
只需要把开关那地方的外壳修一 下。 ...

假货宝没有一模一样,请问你说的哪里有,还有怎么改?

网友:
如果不是联电的,就用金属做一个,是联电的用电木做一个镶到扳柄里。

网友:
做一个得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