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古老的windows平板又能用了

楼主(2020-03-01):
应该在老论坛发表过咨询,结果进去找了半天没找到。不找了。
是这样,一台windows平板,只有一个micro口,包括充电和数据,和一个TF卡插槽,不可拆。当时自己把触屏搞坏了。
原因是这样:正常充电时红灯指示,但一点电也没有的时候刚开始充电的前十几分钟,没有红灯。自己刚用的时候也发现过,可是印象不深(所以说事情经过过一次深刻教训才印象深刻),某次不能够开机了,充电几分钟灯也不亮,怀疑坏了,打算打开看看,看待边缘似乎空隙较大,伸入螺丝刀轻轻对付,结果触摸屏破啦,再开机,充电满了发现自己忘了的问题(就是红灯要等充电十几分钟才亮),冲满,开机后出现待机页面,正常时再屏幕点一下,就出现密码输入的位置。可是触屏坏了。没法进行下一步。
当时在论坛咨询(老版本),都说彻底坏了。没法对付了。

这次买的这个平板,实验过程发现,usb口全都能用。详见开始购买的帖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5368&extra=
后来发现的问题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7290&extra=
干脆充满试验一下怎样?
开机,还是没法出现输入密码的部分,手动不管用。
micro口通过切换器换上键盘,回车或者什么都不行;换上鼠标,点动出现密码输入窗口,可是不能输入密码;插入USB扩展,不能识别。这怎么办?最后小心换上鼠标,点击屏幕出现密码输入窗口,再拔下鼠标换上键盘,输入密码。开机了。好像一切都OK

楼主:
因为电还不足,先充一段时间,再进行后续操作。
期望值
1、取消开机密码
2、开机联网条件下插入扩展坞,看看能否识别,行的话就有几个USB口了,就可以插鼠标键盘同时操作了

楼主:
当时闲鱼还是可以电脑操作的,从闲鱼买的,过去好多年了,想来速度一定不快,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卖家一直用8.1,卖之前说是出了win10、安装了win10.不是系统越往后对硬件要求越高吗?这个win10当时好的时候还是能上上网、看看视频的,不知现在运行怎样,待会儿看结果

楼主:
看看电脑配置
好几年之前买的,当时只有不到300元,看起来cpu比刚刚买的二手的差不多,刚买的二手的Q584是560元啊。
存储是多少?一会儿再去查,先最有必要的是取消开机密码。百度了半天,好像比较难?
关键是现在鼠标与键盘不能同时用,有点糟糕

楼主:
终于搞定了,充满后再慢慢研究

网友A:
哈哈  直接拆掉电池   改造成插电的小主机得了   有USB HUB一切就正常了   记得主板还可以引出一个USB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  直接拆掉电池   改造成插电的小主机得了   有USB HUB一切就正常了   记得主板还可以引出一个USB口 ...

第一次为什么坏?拆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