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请教大师,威刚SP600开卡失败,帮忙看看

楼主(2020-03-01):
芯片选的自动选择

网友:
有颗粒挂了

网友:
CE分布看下,大概率是闪存CE挂了几个,威刚自封宽体都这样

楼主:
请问 CH#03是板上哪个闪存,现在也查看不了分布图

网友(2020-04-06):
威刚就是最大的垃圾

网友:
放弃吧威刚颗粒渣渣    开出来也用不了

网友:
应该是U16的颗粒挂逼了

网友(2021-04-20):
请问短接哪两个脚?刚刚我也有一块

网友:
搞点银子教你,很简单的,卡第一步rom

网友:
先上608看看ce颗粒状况

网友:
你这个120g,单颗最多也就4ce,只要固件有就行。一个一个试呗。我的240g,单颗8ce,没固件,没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