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用翻车路由的oled屏做一个HUD车速表

楼主(2020-03-01):
欢迎交流

配置很好,可是翻车了,不知道密码,也没有相关的系统刷。在这个疫情期间翻出来折腾,不小心把螺丝刀掉到USB3.0附近了,把12V直接导到CPU了,彻底挂了。

这个路由器正面有一个Oled屏,显示开机Olgo,Wifi信息,二维码,颜色漂亮,也不大。加上手头上有很久前买的Arduino NANO和一个ELM327的蓝牙OBD。
正好利用这个假期把东西整合一下。
对于编程,是菜鸟一枚,到处翻资料,找例子,最后的代码像拼积木一样拼凑出来的。在网上找了很多关于OBD和Can bus的资料,都没能找到关于雷凌双擎的油量和车门开关的ID信息,所以目前只能显示车速了。

屏的分辨率是206x36,比较少见。屏的外围电路是直接从路由器上割下来了,省了搭建。

前期的调试

前期的调试

所有资料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B2_IMlxUvIBkDyJ1MTgKoA 提取码: rdd7
最后感谢闲鱼免费给我资料的卖家。(这个屏他在卖)

网友A:
HUD要反显,这样投影到风挡的图像看着才是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UD要反显,这样投影到风挡的图像看着才是正的

是的,这个是伪HUD。真HUD要做到视距在车头位置,要涉及很多光学原理。

网友B:
这种arduino的小板子跟大的有什么区别?自带下载器吗?

网友C:
这是什么路由器呢  好高级

网友D:
大神,OBD是咋解码车速的?能详细一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arduino的小板子跟大的有什么区别?自带下载器吗?

区别在于用的单片机型号不同,引脚数量功能有所区别,内部资源如Flash大小Ram大小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路由器呢  好高级

LiveBOX4 一个法国的路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神,OBD是咋解码车速的?能详细一点吗

我使用的是ELMduino的库,里面有一些例子可以参考的。其实就是通过串口配置好ELM327的工作环境参数,然后不停地发送查询某个PID的信息,对于返回的信息做格式化处理。

网友:
马上去搜这个屏,也做一个速度显示器

网友E(2020-06-12):
那个ELM327的接线位置能提供下,谢谢,我在网上找到了半天也没找到ELM327里面的接法

网友:
私聊一个闲鱼卖家的链接,买一块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ELM327的接线位置能提供下,谢谢,我在网上找到了半天也没找到ELM327里面的接法 ...

这个要看买到的是什么版本的,各个版本都不太一样。我的双板的版本,底层是ELM327部分,上层是蓝牙模块,把蓝牙拆了,插针直连Arduino了。

网友:
这个屏看得我流口水

不过OLED用久了会烧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要看买到的是什么版本的,各个版本都不太一样。我的双板的版本,底层是ELM327部分,上层是蓝牙模块, ...

这样啊,还是要谢谢你,我买了个ESP32 还在折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