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无聊在家diy降压模块

楼主(2020-03-01):
k2p路由器自从增加usb后,就在里面装了淘宝买的超级小的一个可调降压模块辅助供电,首先由于模块可调性电压不稳定会造成硬盘损坏,其次模块发热很严重,淘宝类似东西很多,但是还要花钱不说,特殊时期快递发货也等不起,这使我萌生了自己diy想法。

首先手工画图

放到电路板腐蚀液腐蚀

等待腐蚀完成

自来水冲洗一下,用酒精搽掉颜料

开始焊接

空载状态下,电压

连接负载,电压保持在5v内,电流1.3A多

1A假负载

2A假负载

最后来张合影,忽略后面杂乱不堪的工作台

最后多余的放起来吃灰,谢谢观看!

楼主:
装机后,路由器u口空载电压

楼主:
带载状态下功率能达到8w多,还不错的样子

网友A:
这个和买的有什么区别

楼主:
带载测试,功率达8w多,很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买的有什么区别

买的比自己做的贵不说,有些标2-3A根本达不到,1a就热到炸

网友B:
塞一个3R33进去不就行了?

网友:
也想做,这是用的什么降压IC?

网友C:
追求大电流可以使用LM2596网上的方案很多

网友:
3r33效率那么高的,怎么不用?啥都不用改adj加个1k的电阻稳稳的5v3a

网友D:
折腾就是一种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塞一个3R33进去不就行了?

感谢打赏,3r33太贵了玩不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追求大电流可以使用LM2596网上的方案很多

主要是手底下没有芯片,还要网上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折腾就是一种乐趣

对啊,折腾的感觉比买的用的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塞一个3R33进去不就行了?

大佬,打算做一个5v3A的降压模块,看了各种芯片杂乱不堪,效率也是80-90很乱,求大佬推荐一款便宜效率也可以的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打算做一个5v3A的降压模块,看了各种芯片杂乱不堪,效率也是80-90很乱,求大佬推荐一款便宜效率也 ...

拆机3r33模块,做工好,电流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打算做一个5v3A的降压模块,看了各种芯片杂乱不堪,效率也是80-90很乱,求大佬推荐一款便宜效率也 ...

3R33,够便宜,稳定可靠,带保护功能,转换效率也高,就是连续3A输出得加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