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明基高清无线投影模块拆机

楼主(2020-03-01):
由于HDMI接口松动,还有最近连上一段时间发热严重,然后就断开无法再次连接投屏,Wi-Fi还是连得上,只不过投屏要重新拔插才可以,不知道是Wi-Fi模块有问题还是其它芯片有问题,不知道有没有老铁遇到过这种情况!盖怎么解决!今天就来拆一拆,顺便把HDMI接口加固

接口重新加焊

东芝内存

主控AM8251

双向Wi-Fi模块,万能的淘宝都没找到同型号的

网友A:
128M的内存?S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8M的内存?SLC,

128m16是256的

网友B:
可能散热不好?

网友C:
笨球。这PCB怎么看着像公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散热不好?

用一下几个芯片都烫,量了又没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笨球。这PCB怎么看着像公版呢

没对比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