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我这是黑片~白片?

楼主(2020-03-01):
新手~应该对应什么版本的开卡工具?
还有就是大神们能不能做个科普帖子,
还有那些黑话给科普科普!

2个都是2258XT

楼主:
大神们我是小白菜~棒棒我

网友:
不是啥好东西 非黑即白

网友A:
没有什么黑片白片正片,只有合格和不合格颗粒!黑片,白片之间没有明显界限,请摒弃这个错误的称呼。你的硬盘里面,第一块是美光子厂spectek打标分级的颗粒,俗称大S,PFG06 S8 指的是颗粒的制程为B05A,可用比例80%,不适合储存重要数据。第二块硬盘用的闪迪解码片(不合格,标有RM标准说明颗粒已经接code,不供原厂使用,低价对外出售)因为“RM”颗粒多数体质并不好,所以也不适合储存重要数据。

网友:
第一块硬盘应该使用B05A专用工具(该工具可能存在写入40G掉盘的问题),第二块硬盘应该使用闪迪专用工具,挨个实验吧。如果它们没坏,强烈不建议开卡!!!!!

楼主:
都是无法正常使用了~拿来拆机倒腾~顺便了解一下固态颗粒知识。
如何查询颗粒信息?有没有像类似屏参 一样的网站!输入颗粒ID得知相关信息。

网友:
s8级别的颗粒在ssd内写废之后上3281低格可能只有1/3容量可用,我就是过来人:lol:IMFT的3dv1寿命极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无法正常使用了~拿来拆机倒腾~顺便了解一下固态颗粒知识。
如何查询颗粒信息?有没有像类似屏参 一样 ...

搜索 FlashMaster,手机版电脑版都有,数码之家出品。

网友:
算是白片吧,少数测试项目不通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什么黑片白片正片,只有合格和不合格颗粒!黑片,白片之间没有明显界限,请摒弃这个错误的称呼。你的硬 ...

RM片玄学  闪迪低端中端都拆出过RM,ISSD也有不少是RM

更玄学的是15008-016GCQ解码了以后是8D2H,单颗32G 4CE,这个闪存在46XT能写到60多T(119.24GB) 0新增坏块,更神奇的是换46EN还能写20多T,还没坏....

还有个05445 -016G,解码以后是9D2J单颗64G,就很迷....

网友:
引用 网友B:
RM片玄学  闪迪低端中端都拆出过RM,ISSD也有不少是RM

更玄学的是15008-016GCQ解码了以后是8D2H,单颗32 ...

这玩意解码之后有些就是东芝的晶元了(本来就是东芝的晶元),毕竟45nm之后,两个厂就狼狈为奸(东芝把不咋地的片子给闪迪,让闪迪封装)还有些东芝的片子也挺奇怪,“TOSHIBA”上打了rm,读取ID发现是闪迪的片子,而且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RM片玄学  闪迪低端中端都拆出过RM,ISSD也有不少是RM

更玄学的是15008-016GCQ解码了以后是8D2H,单颗32 ...

不得不说,闪迪把译码器作用发挥到了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