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办公室角落里的一块灰显卡(显卡?真的很灰!)

楼主(2020-03-01):
办公室角落的一块显卡?,不知哪个年代的了。2006?
上图:

网友:
这个好像不是显卡,是扩展卡,把板上的显示接口扩展出来用的,好像dell什么机器上用的

网友:
这种类似分屏用的

网友:
应该是转换DVI接口卡

网友:
这是G41系列主板上的奇葩玩意吧,用途是把整合显卡的DVI口扩展出来。
当时很多G41主板都是1LPT+1VGA+1COM的配置,想用板载显卡的DVI就需要这个奇葩的东东。
大约五年以前我想玩775板载显卡双显的时候满世界都找不到这个东东,最后还是加了块独显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