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比较完美的黑群矿渣吗

楼主(2020-03-01):
   最近假期好长啊,还没开工呢,都封闭了,出不起。

   有时间在网上看了不少矿渣,但基本上装黑群以后都有各种不如意。

   猫盘好像不能完美关机,关机只能关闭硬盘,主板灯还亮,不清楚是否还在运行,风扇也一直转,不能关闭。。。。

    现在的各种矿渣,有没有比较完美的选择?

网友:
猫盘  我看淘宝卖家给有一串代码还是什么的可以完美解决关机问题

网友A:
矿渣有:蜗牛  猫盘 闻上云 暴风二期 等等 ,性价比各有不同。但矿渣最近都涨价了

猫盘有大猫盘Plus 及小猫盘 还有小猫盘,区别可看看这里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6574

有关猫盘完美关机的话,可参考
猫盘Plus(大猫盘)实现群晖Nas关机时完全关机断电的方法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6944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矿渣有:蜗牛  猫盘 闻上云 暴风二期 等等 ,性价比各有不同。但矿渣最近都涨价了

猫盘有大猫盘Plus 及小 ...

猫盘硬件太差了,还特别麻烦,很多人反映好像有不少bug

网友B:
闻上云吧,双硬盘,省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猫盘硬件太差了,还特别麻烦,很多人反映好像有不少bug

我个人使用还可以。用了几个月了。刷群晖,还挺稳定,我主要做轻nas . 数据共享,备份。
不过 100元左右的配置 本身是不太高。可以自己组装一台J3455 J5005 ,或更高的CPU, 当然功耗 价格就会高些了。但性能会好不少。我自己主用的还是组装的设备用Esxi 虚拟机里面放 群晖和win10 linux 之类。小猫盘做数据冷备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闻上云吧,双硬盘,省电。

闻上云你刷了群晖了吗?还是用UNas? 我有一个闻上云,还没时间折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闻上云你刷了群晖了吗?还是用UNas? 我有一个闻上云,还没时间折腾

前一段时间249入手了个闻上云,已刷群晖,而且洗了半白,风扇也有了补丁,感觉还不错。。。主要是第一次买了个猫盘结果群晖ip不通,翻车了~

网友:
还行啊,我买的,发来装好系统的,用着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一段时间249入手了个闻上云,已刷群晖,而且洗了半白,风扇也有了补丁,感觉还不错。。。主要是第一次 ...

猫盘各种奇葩问题还真多,看群里不少人都放弃了

网友D:
蜗牛不香吗,我买了6个蜗牛,都开WOL,空闲自动关机,一般主用一台,另一台备份,其他都空着
每周二定时开机,自动把主用备份到备份
主用的上班手机唤醒,下班空闲一小时自动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蜗牛不香吗,我买了6个蜗牛,都开WOL,空闲自动关机,一般主用一台,另一台备份,其他都空着
每周二定时开机 ...

需要怎么做才能手机唤醒电脑?

网友:
蜗牛    暴风二期

网友:
肯定是蜗牛啊,最近入手了一个。

网友:
想折腾的话,瘦客户机,刷BIOS,装硬盘,nas,耗电不高,比猫盘强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怎么做才能手机唤醒电脑?

手机安装Wake on lan,填IP/域名、端口、MAC,发送魔包就唤醒了
我有公网IP,路由器设置端口转发,外网端口随便,内网端口9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怎么做才能手机唤醒电脑?

话说我的的路由器本身也带网络唤醒,只需要远程登录路由器就可以唤醒家里任意一台电脑
不过还是用Wake on lan好用些,直接点一下就唤醒了,不过注意要在路由器绑定mac,因为端口转发是IP对IP,自动关机了就没有IP了

网友:
综合来看肯定是蜗牛,但是性价价格已经虚高了,而且电源必须换,不要心疼钱,数据无价